求ASCII转HEX和HEX转ASCII的算法

楼主(2008-03-31):
如题

网友:
求你给我点钱

网友:
好象超简单的。

网友:
取之于该网站,服务于该网站。下面是我在该网站上找的,希望对你有用。
void hex_to_ascii(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dat_buff;

    dat_buff = dat;
    dat = dat&0x0f;
    if((dat>=0)&&(dat<=9))
    {
       dat += 0x30;
    }
    else
       dat += 0x37;
        UART_TX_buff[7] = dat;

    dat = dat_buff;
        dat >>= 4;
        dat = dat&0x0f;
    if((dat>=0)&&(dat<=9))
    {
      dat += 0x30;
    }
    else
      dat += 0x37;
        UART_TX_buff[8] = dat;
}
void ascii_to_hex(void)
{
    unsigned char cnt,i;

        for(cnt=0,i=0;cnt<6;cnt++,cnt++,i++)
        {
          Twi_Hex_Data = Twi_ASCI_Data[cnt+1];//先放ASCII的高位(四位)
          Twi_Hex_Data <<= 4;
          Twi_Hex_Data += Twi_ASCI_Data[cnt];
        }
}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多考虑的!多查查资料,建议!

网友:
#define Hex2Ascii(data)  (data < 10)? ('0' + data) : ('A' + data - 10)

void Byte2ASCII(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data & 0x0F;
    pBuf[1] = Hex2Ascii(temp);

    temp = data >> 4;
    pBuf[0] = Hex2Ascii(temp);
}

这个短点

网友A:
再加上两字节的:
#define Hex2Ascii(data)  (data < 10)? ('0' + data) : ('A' + data - 10)
void Byte2ASCII(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data & 0x0F;
    pBuf[1] = Hex2Ascii(temp);

    temp = data >> 4;
    pBuf[0] = Hex2Ascii(temp);
}

void Uint2ASCII(unsigned short data, 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unsigned char)(data & 0x000F);
    pBuf[3] = Hex2Ascii(temp);

    data >>= 4;
    temp = (unsigned char)(data & 0x000F);
    pBuf[2] = Hex2Ascii(temp);

    data >>= 4;
    temp = (unsigned char)(data & 0x000F);
    pBuf[1] = Hex2Ascii(temp);

    data >>= 4;
    temp = (unsigned char)(data);
    pBuf[0] = Hex2Ascii(temp);
}

#define Ascii2Hex(data)  (data >= '0' && data <= '9')? (data - '0') : ((data >= 'A' && data <= 'F')? (data - 'A' + 10) : ((data >= 'a' && data <= 'f')? (data - 'a' + 10) : 0))
unsigned char ASCII2Byte(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c;

    c = *pBuf++;
    temp = ((unsigned char)Ascii2Hex(c)) << 4;
    c = *pBuf;
    temp += Ascii2Hex(c);

    return temp;
}

unsigned short ASCII2Uint(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short temp;
    unsigned char c;

    c = *pBuf++;
    temp = ((unsigned short)Ascii2Hex(c)) << 12;
    c = *pBuf++;
    temp += ((unsigned short)Ascii2Hex(c)) << 8;
    c = *pBuf++;
    temp += ((unsigned short)Ascii2Hex(c)) << 4;
    c = *pBuf;
    temp += Ascii2Hex(c);

    return temp;
}

网友:
mark!要用到时再看

网友(2009-02-23):
好东西,谢谢分享了,TO nicksean 不务正业,向你学习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两字节的:
#define Hex2Ascii(data)  (data < 10)? ('0' + data) : ('A' + data - 10)
void Byte2ASC ...

好算法,谢谢分享!

网友: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这个算法很简单啊!自己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