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发射红外调制信号时载波一定,,,,,要十分准确的38KHZ吗?

楼主(2008-03-31):
用单片机发射红外调制信号时载波一定,,,,,要十分准确的38KHZ吗?
我调制在37.74HZ,用示波器观察...没见接收头有反应!
哪位做过不防给点意义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03,01:20:57 加入。
你的原标题:“单片机IR功能....?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说明:
我用遥控测试可以接收得到......
我问过说有+/-1khz那我的频率应该是没问题的.??那37.74KHZ

网友:
用PWM产生38khz,在按编码的时间间隔打开或关闭PWM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自己找到原因了: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的功能是解调输出低频(编码)信号,没有调制就没有输出。如果只控制通、断,也要加一单频(例如500Hz)调制信号,在接收电路中检测500Hz的有、无,从而控制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