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我想在protues里仿真控制四相步进电机,在protues里找到了MOTOR、MOTOR-SERVO、MOTOR-STEPPER三种元件,我不知道哪个是?
我试着用MOTOR-STEPPER来仿真,步序是正确的,但电机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我不知道怎么接线,还是MOTOR-STEPPER根本就不是四相的?
我现在搞不清楚了!!!
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新手支持一下吧,各位大侠!

网友:
建议你参考一下samples里面的stepper的例子,有时序图。

楼主:
2楼 谢谢你啊!回我两个帖子了!谢谢指教啊!
我的Proteus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自动关了?

网友:
Proteus7.2在编辑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会自动关闭,可能是破解不彻底。

网友(2010-03-02):
哪有stepper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