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下:100M的示波器探头与20M的示波器探头有什么区别?100M的示波器探头能否用于2

楼主(2008-03-31):
弱弱地问下:100M的示波器探头与20M的示波器探头有什么区别?100M的示波器探头能否用于20M的示波器?

网友:
带宽。如果接口一样就能用。

网友(2009-07-07):
需要调节探头的补偿电容  用改锥调   配合示波器的信号源  保证波形无过冲  即可  高频可以代低频的  反过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