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CC_WinAVR中如何让多个源文件放在不同的目录

楼主(2008-03-31):
GCC_WinAVR中如何让多个源文件放在不同的目录,编译器生成的相关文件放在单独一个目录里呢?谢谢!

网友:
如果配合avrstudio的话,自动生成的makefile就具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自己写makefile的话使用dir命令把所有文件转向到一个文件,然后才拷贝到我的makefile里,也可以用makefile的变量保存路径,不会弄相对路径,一直弄不好。那位虾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