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好的来看下,TWI方式通讯的无刷电调,程序&电路。

楼主(2008-04-01):
RCGROUPS上的,原本是找四轴的资料,偶然看到这个。后面有个老外用油泥做的一个编程头很有意思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766589

使用的电调牌子是TowerPro:就是辉胜。不过辉胜太那个了,居然没有留编程口,害的老外还要自己改电路,好盈就好多了,有预留的ISP焊盘。不过没有好盈的电路图,本事再大也写不出程序来。自然辉胜的电路图是有的,要知道那是4层板唉!抄板也要时间和精力的。

航模上PPM信号的控制速度太慢,论坛里也有人指出来过。老外改的目的就是能提高控制速度和控制方式,方便用在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里(比如UAV)。

大家看下能直接用否?能用的话就用上,毕竟在我看来四轴上用无刷动力的难点就是电调,电机和电池只是钱的问题。电调解决了,就都好办了。

楼主:
晕啊!没人要,还是没人看懂!电路加程序都有,还是I2C通讯方式,这里用正合适啊!

hamcq 的贴子里,老美做四轴最后也是用的这个电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7053&bbs_page_no=1&bbs_id=1025

航模上的PPM信号太慢了,不能及时响应转速的调整。自己做就一定要用I2C。

网友:
那里的代码是汇编的 要是C就好了

楼主:
这个不影响吧!我们只是用而已。

网友:
用IIC干嘛,数米的距离标准串口不是更合适。

网友:
"用IIC干嘛,数米的距离标准串口不是更合适", 在一對多的情況下, i2c應該比較好處理!

网友:
SPI也可以 德国的那个SCL SDA也接到了SPI接口上了 MOSI好像被PWM用掉了  但是MISO 和SCK没有用掉

网友:
to【4楼】 emicro :

在航空模型这种尺度上,TWI可以单总线驱动127个从机
可以单主机对多从机广播,通信速度400Kb
AVR 单片机上有硬件的多机总线仲裁系统
使用方便,软件工作量很少

个人觉得要比标准串口好很多

网友:
感觉还是德国的原理图好点,因为这个图纸中的pwm输出返回icp,应该是中断输出成为pwm调制.
而德国的原理图的mos管驱动是直接由mega8的pwm输出来控制,比较方便,而且考虑到i2c的通信,编程头的预留等等.
还是考虑能一起做德国的pcb.

网友:
我正在看他的程序,我还不清楚那个mittel是干什么用的 storm是估计是过流保护用的 而在feng_matrix 的原理图中省略掉了
还有那个shunt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  采样电阻?

网友:
shunt是个分流器,就是布在PCB上的一段铜箔
用来采样无刷电调整体工作电流的,原理图不用画也可以做
我的图只是搭万用板时随便画的,目地是试验一下过零检测逻辑
如果大家要真自己做PCB最好不要用,还是参考德国人的吧

网友:
storm是德文电流的意思.
shunt是线路板上的铜箔线,当作电流检测电阻用

网友:
那点电阻,才多大电压呀?

网友:
MITTEL  这个可以在电机不动的时候输出个高电平,让null采集到中间值,作为参考值,应该还有别的用处。
而strom确实是电流采样,限流用的,这个在pcb中用一段铜箔代替,在程序中可以修正。

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 和我想的差不多  呵呵  MITTEL  这个可以在电机不动的时候输出个高电平

对了 feng_matrix 现在电机能不能自启动 上电不转的问题解决没?我觉得上电的时候可以随意的让电机的线圈通电,好让电机斗动起来 然后按照正常的时序动作 应该能自启动了吧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你在杭州什么地方啊?玩模型不?

我在紫金港校区这边。

网友:
to ilan2003 小松工程:

我简单做了一个无刷启动算法,类似跑马灯逻辑,各个MOS管按相序导通
但从逻辑上讲,在感生电动势未检测到时仍然有一定的盲目性
特别是对不同种类的无刷电机硬件,做一个通用的启动算法有点难度
前段时间在等PCB加工,还未上机测试

希望坛子做过无刷启动的高人可以指点指点哦

网友:
我认为启动的时候尽量调小PWM,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导通  让电机能够动气来 关键要做实验

网友:
串口的多机通讯是标准应用了,不过通讯方式不是难点,电调的启动算法才是难点,原理图设计不难,调试才算困难。

网友:
就没人讨论了,,没下文了???

网友(2008-05-19):
支持一下,收了网址

网友:
回:ilan2003 小松工程
我怎么没有看到汇编程序啊?
能不能发个更简单的链接我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