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uilder的文件读写操作总结

楼主(2008-04-01):
转贴,原贴在哪里忘了,很久以前(去年11月份左右)做成PDF格式的.

在编程的过程中,文件的操作是一个经常用到的问题,在 C++Builder 中,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对文件操作,
下面我就按以下几个部分对此作详细介绍,就是:
1、基于C 的文件操作;
2、基于C++的文件操作;
3、基于WINAPI 的文件操作;
4、基于BCB库的文件操作;
5、特殊文件的操作。
1. 基于C 的文件操作
    在ANSI C 中,对文件的操作分为两种方式,即流式文件操作和 I/O 文件操作,下面就分别介绍之。
  1)流式文件操作
    这种方式的文件操作有一个重要的结构 FILE,FILE 在 stdio.h 中定义如下:
以下是引用片段:
typedef struct {
    int level; /* fill/empty level of buffer */
    unsigned flags; /* File status flags */
    char fd; /* File descriptor */
unsigned char hold; /* Ungetc char if no buffer */
    int bsize; /* Buffer size */
    unsigned char _FAR *buffer; /* Data transfer buffer */
    unsigned char _FAR *curp; /* Current active pointer */
    unsigned istemp; /* Temporary file indicator */
    short token; /* Used for validity checking */
    } FILE; /* This is the FILE object */
    FILE 这个结构包含了文件操作的基本属性,对文件的操作都要通过这个结构的指针来进行,此种文件
操作常用的函数如下:
      函数 功能
    fopen() 打开流
    fclose() 关闭流
    fputc() 写一个字符到流中
    fgetc() 从流中读一个字符
    fseek() 在流中定位到指定的字符
    fputs() 写字符串到流
    fgets() 从流中读一行或指定个字符
fprintf() 按格式输出到流
    fscanf() 从流中按格式读取
    feof() 到达文件尾时返回真值
    ferror() 发生错误时返回其值      rewind() 复位文件定位器到文件开始处
    remove() 删除文件
    fread() 从流中读指定个数的字符
    fwrite() 向流中写指定个数的字符
    tmpfile() 生成一个临时文件流
    tmpnam() 生成一个唯一的文件名
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些函数

网友:
请教下

如何解决C++builder做出来的程序界面在不同计算机环境里会变乱的问题?

网友:
楼上:
界面一般不会变乱的,特别是不同的机器显示设置一样的情况下。变乱大多是由于不同的机器显示设置不一样(分辨率、字体等),而你的程序在设置界面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界面元素的比例、对齐、参照对象、相对和绝对等参数

网友:
是的,我为了让界面漂亮点,对字体大小、字型、颜色做了些调整。本来布局得还算比较漂亮的,程序打包后放到别的电脑上就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