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6-ADJ能否稳定输出24V 1。5A电流??

楼主(2008-04-01):
请各位帮帮忙??以前用LM2576都是用固定电压输出的,可现在要用到24V,没这个固定电压,只能用ADJ的。。
哪位知道用两个电阻调的话输出稳定不??其它元件参数要不要改变一下???
谢谢。。。。。。。

楼主:
vivalite,不用带HV的行不??? 我只要24V输出。

网友: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不带HV只是输入电压不同,其他应该是一样的,你试试

网友(2009-03-29):
应该 可以吧

手册上的 1.23V to 37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