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 Builder程序中控制Windows关机

楼主(2008-04-01):
  我们在应用程序编制完成后,需要设计应用程序的包装和分发功能。在编写安装程序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程序安装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那么在代码中如何控制Windows的关机或重新启动呢?

  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用到Windows API提供的一个ExitWindowsEx函数。我们可以通过查看C++ Builder提供的帮助文件得到这个函数的使用格式:

  BOOL ExitWindowsEx(

  UINT uFlags,

  // 设置关机参数

  DWORD dwReserved

  // 系统保留字

   );

  其中uFlags的主要设置值及意义见表1。

  dwReserved是系统保留字,随便填入个0即可。

  了解ExitWindowsEx函数的使用格式后,下面以实例说明在C++ Builder中控制Windows关机或重新启动的方法。

  设计步骤如下:

  1.运行C++ Builder系统后,先激活选单“File/New Application”,创建一个新工程。

  2.激活选单“File/Save As”把窗体单元以文件名exitu.cpp存盘,然后激活选单“File/Save Project As”把工程文件以文件名exitp.bpr存盘。(注意:工程文件名与窗体单元文件名不要同名。)

  3.在窗体上增加四个TButton组件Button1、Button2、Button3和Button4,分别设置它们的Caption属性为“其它身份登录”、“关机”、“重新启动”和“强制关机”。

  4.分别设置Button1、Button2、Button3和Button4组件的OnClick事件响应代码如下: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1Click(TObject Sender)

  {

   //其它身份登录

   DWORD temp;

   ExitWindowsEx(EWX_LOGOFF,temp);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2Click(TObject Sender)

  {

   //关机

   DWORD temp;

   ExitWindowsEx(EWX_SHUTDOWN,temp);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3Click(TObject Sender)

  {

   //重新启动

   DWORD temp;

   ExitWindowsEx(EWX_REBOOT,temp);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4Click(TObject Sender)

  {

   //强制关机

   DWORD temp;

   ExitWindowsEx(EWX_FORCE,temp);

  }

表1 设置值
简要意义

EWX_FORCE
强制终止程序运行而退出系统

EWX_LOGOFF
退出而以其它身份登录

EWX_REBOOT
重新启动

EWX_SHUTDOWN
关机

  5.运行程序后,分别单击四个按钮测试它们的功能。如果能完成各种设置的功能,说明你已成功了,那么就可以将本文介绍的方法运用到自己开发的C++ Builder应用程序中去控制Windows的关闭了。

  本程序在中文Windows 98、C++ Builder 5.0环境下运行通过。

  摘自《赛迪网》 许锦新/文

网友:
这功能在windows NT/XP 下不能直接用了,因为要先取得特权。

楼主:
难怪我试了没反应。。。

楼主:
是的.这个程序我在XP下试过了.关不了机..明天去公司发个XP下可以用的上来.

网友:
windows xp 比较简单了,直接调用shutdown.exe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