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用摩托启动电机是否可行?

楼主(2008-04-01):
见到汽车的,太大了摩托的应该行吧。

楼主: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电机我会尝试。降额使用应该可以。对电机不了解。因此一问。

网友:
主轴电机是高速电机上万转的,我见到的都需要水冷,moto启动电机转速太低了,寿命也不行

网友:
moto启动电机的转速是不低的,但它不能长时间连续通电工作,也就最多几十秒,超过了很容易烧坏,还有它是有刷直流电机,工作时噪音也很大.

【2楼】 hemjidn :
   降额使用,它额定工作电压已是12V了,还要降低供电电压?降低电压后,转速/扭力都会急剧下降,这样就更无实用价值了.

楼主:
问了一下也不便宜弊端还不少。看来这路不通。

网友:
装簧用的(铝塑板)修边机可以吗

网友:
不行的,摩托车启动电机外面虽然看着很精美,里面的做工非常粗糙,机械结构已经决定了不能长时间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