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移植UCOS2,ATMEGA16,一个歌曲实验

楼主(2008-04-01):
马老师AVR实验板,ATMEGA16,8M,PD7接轰鸣器。

第一次移植UCOS,肯定有错误的地方。
用OSCtxSw代替OSIntCtxSw,任务只存在C环境下切换,切换时不保存局部变量寄存器。

另:Protothreads下歌曲实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3585&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轰鸣器     ^-^

莫非比蜂鸣器还牛

楼主:
说明,这个程序已发现 StackInit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只不过多占用了一些RAM空间)。

现在忙找工作,这个问题以后有时间再改。

这个歌曲实验是哪首曲子?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2009-06-07):
版主把裤子去掉吧。
(楼主位移植寄存器保护完全弄反了)

更新一下,
任务切换不保护所有寄存器,不保证正确。

其中上下文结构体(保护寄存器):

typedef struct
{
  uint8         __reserved;
  uint8         pch;
  uint8         pcl;
}ctx_sp_t;

typedef struct
{
  uint8         sph;
  uint8         spl;

  uint8         sreg;

  uint8        _r27;
  uint8        _r26;
  uint8        _r25;
  uint8        _r24;

  uint8        pargh; //R17
  uint8        pargl; //R16

  uint8        _r15;
  uint8        _r14;
  uint8        _r13;
  uint8        _r12;
  uint8        _r11;
  uint8        _r10;
  uint8        _r9;
  uint8        _r8;
  uint8        _r7;
  uint8        _r6;
  uint8        _r5;
  uint8        _r4;
}ctx_y_t;

typedef ctx_y_t TContext;

网友(2010-09-18):
找uC/OS-II在Atmega16上的移植找了很久了,顶!

网友:
uC/OS-II在Atmega16上的移植的确太少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