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老是看到有人问湿度传感器sht1x的问题,前段我刚好时间做过,上传源代码,绝对可用

楼主(2008-04-01):
电路图cpu改成了mega64
原理图用protel99导入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46023.rar(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Temp.rar)

供大家参考,我用的是sht11,cpu是mega16

网友:
记号,期待原理图

网友:
好像接口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好   我有一颗sht11   还没用过

网友:
迫切想知道LZ实际使用下来精度到底如何?还有价格怎么样?在宽范围(0-100%RH)检测几个点能不能达到DATASHEET上所标出的参数?

楼主:
我用的sht15
湿度的精度较好,一致性也好
温度显示的要高些,两个都这样
买了两个样品,120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啊,程序的config.h头文件是什么啊,我用的ICCAVR没有啊

楼主:
居然得了一条裤子,开心。。。

我用的gcc,config.h可以不用,将这两个程序包含到你的项目中就行,再改一下sda scl的连接端口

网友:
我来看一看

网友:
LZ,两个样品一共120还是一个120元啊?如果两个样品120,那性价比是很好了,偶要考虑试一下了

网友:
这个当初我也做过, 其实主要是他的datasheet中时序图有错误,

也传一个我做过的SHT10的小东东吧....

还是我毕业的时候编的,现在都编不出这么好的。。

时序图如下:

SHT10时序图 (原文件名:SpxImage1.jpg)

仔细看图中的三个ACK应答信号  第一个没有抬高,而第2。3个都抬高处理了...........

汇编源程序 实测通过
        SCL BIT P1.0
        SDA BIT P1.1
        CRC EQU 50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5FH
;-----------显示缓冲区---------------
        MOV 30H,#13
        MOV 31H,#15
        MOV 32H,#0
        MOV 33H,#0
        MOV 34H,#0
        MOV 35H,#0
        MOV 36H,#0
        MOV 37H,#0
        ACALL PROCECC
        ACALL DISPLAY

START:  ACALL WRITE
        ACALL READ
        ACALL HB2
        ACALL HBCD2
        ACALL DISPLAY
        ACALL D500MS
        AJMP START
        SJMP $

;-------写控制字--------------------------------
WRITE:        ACALL BEGIN
        MOV A,#05H         ;控制字05表示测量湿度
        ACALL SENT
        SETB SCL
WAITW:        JB   SDA,WAITW
        CLR  SCL
        RET
;-------读数据----------------------------------
READ:        JB SDA,READ
        ACALL RECEIVE       ;接收高位
        MOV R6,A
        ;SETB SDA
        ACALL RECEIVE       ;接收低位
        MOV R7,A
        ;SETB SDA
        ACALL RECRC       ;接收CRC效验位
        MOV CRC,A
        RET
;-------起始位--------------------------------------
BEGIN:        CLR  SCL
        NOP
        NOP
        SETB SCL
        CLR  SDA
        NOP
        CLR  SCL
        NOP
        NOP
        SETB SCL
        SETB SDA
        NOP
        CLR  SCL
        NOP
        NOP
        RET
;-------发送8位数据----------------------------
SENT:        MOV  R2,#8
S8:        CLR  SCL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DJNZ R2,S8
        CLR SCL
        RET
;-------接收8位数据----------------------------
RECEIVE:MOV R2,#8
R8:     SETB SCL
        MOV  C,SDA
        RLC  A
        CLR  SCL
        DJNZ R2,R8
        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SETB SDA
        RET
;-------接收CRC效验位---------------------------
RECRC:  MOV R2,#8
RE8:    SETB SCL
        MOV C,SDA
        RLC A
        CLR SCL
        DJNZ R2,RE8
        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SETB SDA
        RET
;-------10MS延时---------------------------------
D10MS:  MOV R6,#50
   L2:  MOV R7,#50
   L1:  DJNZ R7,L1
        DJNZ R6,L2
        RET
;-------500MS延时--------------------------------
D500MS: mov r5,#30
   L30: MOV R6,#150
   L20: MOV R7,#150
   L10: DJNZ R7,L10
        DJNZ R6,L20
        DJNZ R5,L30
        RET

;-------双16转10----入R6R7-出R3R4R5--------------
HB2:    CLR A ;BCD码初始化
        MOV R3,A
        MOV R4,A
        MOV R5,A
        MOV R2,#10H ;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
HB3:    MOV A,R7 ;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CY中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5 ;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相当于乘2
        ADDC A,R5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5,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MOV A,R3
        ADDC A,R3
        MOV R3,A ;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不用调整
        DJNZ R2,HB3 ;处理完16bit
        RET
;-------压缩BCD转BCD-----------------------------------
HBCD2:  MOV A,R3
        MOV B,#10H
        DIV AB
        MOV 32H,A
        MOV 33H,B
        MOV A,R4
        MOV B,#10H
        DIV AB
        MOV 34H,A
        MOV 35H,B
        MOV A,R5
        MOV B,#10H
        DIV AB
        MOV 36H,A
        MOV 37H,B
        RET
;-------MAX7219初始化子程序-----------------------
        CLK BIT P2.7
        DIN BIT P2.6
        CS  BIT P2.4
PROCECC:MOV A,#09H
        MOV B,#0FFH
        LCALL W_7219
        MOV A,#0AH
        MOV B,#0BH
        LCALL W_7219
        MOV A,#0BH
        MOV B,#07H
        LCALL W_7219
        MOV A,#0CH
        MOV B,#01H
        LCALL W_7219
        RET
;-------MAX7219显示子程序---------------------------
DISPLAY:MOV R0,#30H  ;数据缓冲区地址
        MOV R4,#08   ;数字寄存器位置
        MOV R3,#08   ;显示的位数
C_DISP:        MOV A,@R0
        MOV B,A
        MOV A,R4
        LCALL W_7219
        INC R0
        DEC R4
        DJNZ R3,C_DISP
        RET
W_7219:        CLR CS
        LCALL SD_7219
        MOV A,B
        LCALL SD_7219
        SETB CS
        RET
SD_7219:MOV R6,#08H
C_SD:        NOP
        CLR CLK
        RLC A
        MOV DIN,C
        NOP
        SETB CLK
        DJNZ R6,C_SD
        RET

        END

-------------------------------------------------------------------------------------------------------
我毕业设计中的一部份 好久以前的,看到楼主发了个贴子,实在忍不住就也贴了出来

[sht.h]
--------------------------------------------------------------------------------------------------------
extern void  BeginBitSHT (void);                /*  发送 SHT_10 起始位                          */
extern void SentBitSHT(unsigned char data1);        /*  发送8位数据                                 */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BitSHT(void);                /*  接收8位数据                                 */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CRC_SHT (void);        /*  接收CRC效验数据                             */
extern void writeSHT (unsigned char Conbit);        /*  写入控制字 03代表测温度 05代表测湿度        */
extern unsigned int readSHT (void);                /*  读回湿度/湿度值                             */
--------------------------------------------------------------------------------------------------------
[main.c]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Nokia3310.h"
#include "sht.h"
#include "stcAD.h"
#include "communication.h"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extern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time);

        sbit sp = P3^7;

        sbit led1 = P3^2;
        sbit led2 = P3^3;

#define NET 0x08                                //节点号

unsigned char LCD3310DispDat[] = {0x00,0x00,0x00,0x00,0x00};

struct
{
        //unsigned char net;                                //节点号

        union
        {
                   int inte;
                   unsigned char u[2];
        }temperature,humidity;                            //温度.湿度

        unsigned char brightness;                        //%          亮度

}SendSHTdat;

unsigned char Receive;                //接收数据缓冲区

/*--------------------------------------
;模块名称:Berrer();
;功    能:蜂呜器提示
;占用资源:P2.3
;创建日期:2007.01.14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berrer(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t,j;
        for (j=0;j<s;j++)
    {
                for(t=0;t<200;t++)
                {
                sp  =  1;
                delay_us(30);
                sp  =  0;
                delay(4);
                }
                delay(150);
        }
}
/*--------------------------------------
;模块名称:CXTX();
;功    能:中断接收数据
;占用资源:
;创建日期:2007.05.19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CXTX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Receive = SBUF;
             RI = 0;
        }
        if(TI)
        {
                TI = 0;
        }
}
/*--------------------------------------
;模块名称:DatMove();
;功    能:数的分离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待分离的数    [num]分离成num位
;创建日期:2007.01.15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DatMove (unsigned int s,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LCD3310DispDat[3 - i] = s % 10;
                s /= 10;
        }
}
/*--------------------------------------
;模块名称:void disp(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int s)
;功    能:显示数据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unsigned char line 在第line行显示,unsigned int s 显示的数据
;创建日期:2007.01.21
;版    本:VER 1.0.1            ★STALI☆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int s)
{
        DatMove(s,4);
        Display_number(25,line,11);
        Display_number (30,line,LCD3310DispDat[0]);
        if (line  ==  0)
        {
                LCD3310DispDat[0]  -=  4;
                Display_number (30,line,LCD3310DispDat[0]);
        }
        Display_number (36,line,LCD3310DispDat[1]);
        Display_number(43,line,10);
        Display_number (48,line,LCD3310DispDat[2]);
        Display_number (54,line,LCD3310DispDat[3]);
}

/*--------------------------------------
;模块名称:disp0();
;功    能:显示  [系统连接中]
;占用资源:
;创建日期:2007.05.16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disp0(void)
{
        Display_word(0,2,4);
        Display_word(13,2,5);
        Display_word(25,2,6);
        Display_word(37,2,7);
        Display_word(49,2,8);
        Display_number(76,4,NET);
}
/*--------------------------------------
;模块名称:disp1();
;功    能:显示  [温度:                     ]
                                [温度:                     ]
                                [亮度:      net ]
;占用资源:
;创建日期:2007.05.16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disp1(void)
{
        Display_word(0,0,0);
        Display_word(13,0,3);
        Display_number(60,0,12);

        Display_word(0,2,1);
        Display_word(13,2,3);
        Display_number(60,2,13);

        Display_word(0,4,2);
        Display_word(13,4,3);
        Display_number(60,4,13);

        Display_number (76,4,NET);
}

/*--------------------------------------
;模块名称:DisplayRhTemp();
;功    能:显示温度、湿度、亮度 数据
;占用资源:
;创建日期:2007.05.16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DisplayRhTemp(void)
{
        unsigned int light,ShtTempDat;
        led1  =  1;
        led2  =  1;

        writeSHT(0x03);
        delay(50);
        ShtTempDat = (readSHT()-500);
        SendSHTdat.temperature.inte = ShtTempDat;                   //存入温度
        disp(0,ShtTempDat);
        while (ShtTempDat>7000)           //温度报警上限          30度
        {
                berrer(3);
                led1  =  0;
                break;
        }
        while (ShtTempDat<5000)           //温度报警下限          20度
        {
                berrer(3);
                led2  =  0;
                break;
        }

        writeSHT(0x05);
        delay(50);
        SendSHTdat.humidity.inte = readSHT();                         //存入湿度
        disp(2,SendSHTdat.humidity.inte);
        delay(500);

        SendSHTdat.brightness = GetAdResult(2,0x04);    //存入亮度
        light   =  (255 - SendSHTdat.brightness);
        light  *=  39;
        disp(4,light);
}

/*--------------------------------------
;模块名称:SendAllDate();
;功    能:向主控MCU发送数据
;占用资源:
;创建日期:2007.05.19
;版    本:VER 1.0              ★STALI☆
;-------------------------------------*/
void SendAllDate (void)
{
        Send(0xf0);
        Send(SendSHTdat.temperature.u[0]);
        Send(SendSHTdat.temperature.u[1]);
        Send(SendSHTdat.humidity.u[0]);
        Send(SendSHTdat.humidity.u[1]);
        Send(SendSHTdat.brightness);
        Send(0x0f);
}

void main()
{
        AUXR = 0x00;
        initNokia3310();
        clearNokia3310();

        Initsbuf();
        disp0();
        //

        while(Receive != NET);
        Receive = 0x00;
        berrer(1);
        Send(NET);

        clearNokia3310();
        disp1();
        //berrer(1);

        while(1)
        {

                DisplayRhTemp();

                if(Receive == NET)
                {
                        Send(NET);
                        SendAllDate();
                        Receive = 0x00;
                }
        }
}

--------------------------------------------------------------------------------------------------------

楼主:
单价60,量大可能便宜很多

网友(2008-07-08):
to: rube 永丰庵
单价60,量大可能便宜很多

哪里能拿到货?谢谢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留个记号参考一下。

楼主:
回【22楼】 suncq
大连 盛世瑞恩

网友:
谢谢 rube !60元是sth11,还是sth15啊?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2009-03-01):
呵呵,我用的是直接交流供电的,没思路啊

网友:
作个记号,迟些会将自已的温度显示的万年历改成为为温湿度万年历

网友:
做个记号
以后学习用

网友(2009-06-18):
谢谢,是好东西。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正准备做个多传感器的Zigbee节点。记号了

网友(2009-07-23):
正在弄,借鉴借鉴。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15楼】 hollypower
请教,好像没看到数据校准运算

网友:
湿度传感器 刚做完温度传感器 还有个湿度 好好瞅瞅。

网友(2009-08-24):
官网有驱动

网友(2009-12-30):
高手 牛人多,潜水学习

网友:
昨天买了这种传感器,是别人用MEGA8做好的数字显示的带4-20MA输出的传感器,测量的温度差别很大呀,两个传感器放在一起,最大能差4度,为什么

楼主:
要将他们置于一个密封的环境中,不过我测量的温度确实要高2度左右

网友:
上传个PDF格式的!

网友(2010-04-05):
请问一下楼主 BITCHK  是什么意思 程序是什么 我用的是 AVR Studio

网友:
原来是挖坟帖,都是些时序问题,整不出来的好好分析下时序就OK了

网友(2010-10-05):
sht11 老是出问题。半年得换一次吧

网友(2011-03-21):
记号一下~

网友:
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2012-02-25):
有没有哪位高人指导下校准运算,偏差修正啊

网友(2012-04-12):
谢谢楼主,我说一下我碰到的问题:
我用的是SHT10,能够读出数据了,但是这个数据很奇怪的,就是变化特别缓慢,其他各种湿度表变化以及超过10%,他还是纹丝不动的,好像总在这么几个固定的值之间变动,比如现在我测出是74.44,哈口气,变成81.05,过一会儿它会很精确的回到74.44,再哈口气就又到81.05,而且两次测量直接几乎从74.44到81.05,中间没有变化过程,温度数据也是如此,调整了时序,更换了Sht10也不能奏效,不知道有没有人也碰到这个问题的?我的MCU是M16,2M内部频率

网友(2012-07-27):
温湿度记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温湿度都没变化啊  我的用SHt15

网友(2013-10-24):
度过来的温湿度数据可以变化,湿度没转化之前大约800左右,温度3327,哈气数值也会慢慢增加,但是按照手册上的公式转化过来的很有问题呀

网友(2014-04-23):
sht11, 现在应用还广泛不?

网友(2014-11-04):
最近要做sht20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