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AVR实验板基于Protothreads下一个歌曲实验

楼主(2008-04-01):
马老师AVR实验板,ATMEGA16,8M,PD7接轰鸣器。

楼主:
#include "config.h"

THR_Create(Thread1);  //定义线程Thread1
THR_Extern(Thread2);  //声明外部线程Thread2,Thread2在另外一个文件定义

TMR_Create(Timer1);   //定义定时器Timer1

uint8 Thread1(Tpt *pt) //线程1
{
   PT_BEGIN(pt);
    DDRA=_BV(0);       //LED IO口初始化
    PORTA=_BV(0);
    while(1)
    {
      PORTA^=_BV(0);                   //LED闪烁
      PT_TIMER_DELAY(&Timer1,200);    //延时200ms
    }
   PT_END(pt);
}

int main()
{
  TCNT0 = TCNT0_INIT;
  TCCR0 =  T0_CLK_DIV256;
  TIMSK|=_BV(0);
  sei();

  while(1)                         //线程调度
  {
     pt_execute(PT(Thread1));       //LED闪烁线程
     pt_execute(PT(Thread2));       //歌曲线程
  }

}

#define IN_SONG_C
#include "config.h"

volatile uint16 Sing;

const __flash uint16 Tone_P[] PROGMEM =
{
0,1907,1700,1514,1432,1275,1135,1011,955,
864, 758, 715, 637, 567, 505,477, 425, 378,
357, 318, 283, 202
};

const __flash uint8 Song_P[] PROGMEM =
{
3,3,2,3,0,3,5,3,2,3,1,1,2,3,5,3,
2,2,1,2,3,5,3,6,5,6,5,5,3,5,'e',
3,2,2,5,3,2,2,2,1,2,3,3,2,3,3,5,
3,2,3,1,1,2,3,5,3,2,2,1,2,3,5,3,
6,5,6,5,5,3,5,0,3,2,3,5,3,2,2,1,
1,0,1,2,3,3,5,6,6,'C','B','A','A',
6,5,6,5,3,2,1,'f',1,2,2,1,2,1,2,
3,3,5,6,6,'C','B','A','A','B','A',
5,5,3,7,'A',1,2,3,2,1
};

const __flash uint8_t Length_P[] PROGMEM =
{
4,2,2,4,2,2,2,2,2,8,4,2,2,2,2,4,
4,2,2,8,6,1,1,2,6,2,2,2,2,6,2,4,
2,2,4,2,2,4,2,2,8,4,2,2,8,2,2,2,
2,8,4,2,2,2,2,4,4,2,2,8,6,1,1,2,
6,2,2,2,2,8,2,2,2,2,4,2,2,2,6,4,
2,2,2,4,2,2,4,2,2,2,2,2,2,8,2,2,
2,2,4,2,2,4,2,2,4,2,2,4,2,2,4,2,
2,2,2,2,2,8,4,2,2,2,2,2,2,8,8,16
};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1A)
{
     PORTD^=0X80;          //PD7接蜂鸣器
     OCR1A=Sing;
}

THR_Create(Thread2);
TMR_Create(Timer2);

uint8 playchar(uint8 ch)
{
        switch(ch)
        {
        case 0: return 0;
        case 'a': return 1;
        case 'b': return 2;
        case 'c': return 3;
        case 'd': return 4;
        case 'e': return 5;
        case 'f': return 6;
        case 'g': return 7;
        case 1: return 8;
        case 2: return 9;
        case 3: return 10;
        case 4: return 11;
        case 5: return 12;
        case 6: return 13;
        case 7: return 14;
        case 'A': return 15;
        case 'B': return 16;
        case 'C': return 17;
        case 'D': return 18;
        case 'E': return 19;
        case 'F': return 20;
        case 'G': return 21;
        default : return 0;
        }
}

void SONG_INIT()
{
          DDRD=0X80;
        TCCR1B = 0x00;//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初始值
        OCR1AH = 0x00;
        OCR1AL = 0x00;//匹配A值
        OCR1BH = 0x00;
        OCR1BL = 0x00;//匹配B值
        ICR1H  = 0xFF;
        ICR1L  = 0xFF;//输入捕捉匹配值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A;//启动定时器
}

uint8 Thread2(Tpt *pt)
{
   static uint8 i,temp,length,ch;
   static uint16 sing;

   PT_BEGIN(pt);
   SONG_INIT();      //定时器初始
    while(1)
    {
        for( i=0;i<sizeof(Song_P);i++)
        {
             temp=Song_P;
             ch=playchar(temp);
             sing=Tone_P[ch];
             length=Length_P;

             if(sing)
        {
                  CRITICAL()   //临界断
                  {
                 Sing=sing;
                  }
                  temp=length;
                  TIMSK |= 0x10;                //中断允许
                  while(temp--)
                  {
                        PT_TIMER_DELAY(&Timer2,125);
                  }
                  TIMSK &= ~0x10;                //中断关闭
                }
               else
                {
                    temp=length;
                    while(temp--)
                       {
                         PT_TIMER_DELAY(&Timer2,125);
                        }
                }
        }
                PORTD|=0X80;
                PT_TIMER_DELAY(&Timer2,125);
    }
   PT_END(pt);
}

网友(2012-08-17):
3楼挖得够深啊,最近也开始使用 ProtoThr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