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来,在有些工厂看到过有一种银浆,能用来填充自制双面板过孔吗?

楼主(2008-04-01):
看到前一个网友说看到过填充过孔的膏,让我想起以前在有些工厂看到过银浆。

一种是邦定厂用来在晶片底部作粘接和导电的材料,还有一种是键盘用的导电薄膜上制作走线的,它们能当作过孔膏来填充膏吗?

有哪位朋友搞到材料试试看好不好?

网友:
有!某坏的计算器就是。拆开看是03年的产品。估计是过孔由于长期使用断了所以坏的。

网友:
不行,电阻太大。

楼主:
我在想,如果需求量能上到一定数量,可以让厂家开五金模,制作一种微型过孔扣。一摁下去就自动扣住,然后两边上锡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办法挺不错的。

网友:
空心的小铜铆丁怎么样如果有0.7MM的,并且铆丁的帽很小,就能用来做过孔吧
就像以前单管收音机用的那种?

从矿坛转过来的 (原文件名:20080117_93049a9227ebe15b7fc040MkVtfi1mKV.jpg)

网友:
过孔是可以的,电阻也不太大,但做焊盘孔估计就够戗,不耐热,空心铜铆钉好象有人做,就是太贵,而且要是做到0.4,0.5不易,。

网友:
以前小日本音响用的2层板就用一种浆做过孔,不知道是不是银浆!!

网友A(2019-09-17):
你说的银浆是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银浆是啥材料

在键盘膜上见过,所以才突发奇想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键盘膜上见过,所以才突发奇想 ...

大哥,你11年前发到帖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键盘膜上见过,所以才突发奇想 ...

导电橡胶?

网友:
不行,用铆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11年前发到帖子啊

哈哈哈,长毛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长毛了 ...

大哥 穿越了

楼主:
是给导电橡胶用的,到键盘厂参观过,见他们用银浆刷电路,然后产生了该想法。

就是这玩意儿:

PS:去掉图片上 LOGO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给导电橡胶用的,到键盘厂参观过,见他们用银浆刷电路,然后产生了该想法。

就是这玩意儿:

万万没想到,今天居然是pcb价格战,把自制双面板这个办法按在地上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给导电橡胶用的,到键盘厂参观过,见他们用银浆刷电路,然后产生了该想法。

就是这玩意儿:

这个是导电墨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导电墨水么

类似,不过里面掺了银粉,看起来像银色的面糊糊,导电系数比墨水好。

可以使用印刷工艺印到高密度而且印刷面平整的介质上,烘干之后就能变成电路。

被印刷的介质可以是软的,印刷时放在平台上,烘干后可以随意卷曲。

只要不将介质硬折成直角和锐角而产生断痕,这种电路能用很久,但最后会氧化锈蚀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不过里面掺了银粉,看起来像银色的面糊糊,导电系数比墨水好。

可以使用印刷工艺印到高密度而且印 ...

是用打印机打印?还是模板印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打印机打印?还是模板印制?

丝网印刷,和 PCB 上印元器件标号、以及字符串是一样的工艺。

有兴趣了解细节的话,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这个也挖的太久了吧         重要的是楼主还积极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