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proteus SP4中是否能仿真M64?

楼主(2008-04-02):
各位兄弟,proteus SP4中是否能仿真M64?proteus SP4中仿真M64其端口没有输出,但是在Studio上有变化。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程序如下#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F;
PORTE = 0xFF;
DDRE  = 0xFF;
PORTF = 0xFF;
DDRF  = 0xFF;
PORTG = 0xFF;
DDRG  = 0xFF;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

网友:
全输出高?

楼主:
是啊,我这个只是测试时的简化程序,在实际中不管端口如何设置,在仿真中(PROTEUS)无任何变化,但用M128(PROTEUS)正确。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2008-05-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观注中..............希望有人可能解开这个迷

网友(2009-05-23):
多等一会儿 就有了 比其它的久我等了约30S才出来 就设置一个高低电平。。。

网友:
至于楼主说得,没有遇到过,我用M64没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