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 的FIFO有多大

楼主(2008-04-02):
请问一次最多可以此写入多少字节的数据?只有32byte么?

网友:
肯定比这多,这只是一个推荐的安全值,它的内部还有 2K Byte 缓冲区,但是主要用来存放译码后的数据。

楼主:
有512 byte吗?

网友:
to 【2楼】 thriller
    即使有,你没法用,那又能干什么呢, 关键这个fifo你不能控制阿。
手册上清楚地写着当dreq为高电平时 一次能保证的是数据量是32bytes,而且是以32byte作为一个单位。下次再写还得去检测dreq脚。

PS:从手册中的一些信息,我猜有2048的FIFO

楼主:
to【3楼】 bozai 章其波

他说“at least”,所以。。。
嘿嘿,本人有点小野心,想把它喂饱点免得老叫唤。

还有,忘了拔插头焊过的VS1003幸存的几率大么?

楼主:
呵呵,谢谢各路大侠的解答

网友(2008-06-15):
对, 深圳华强有很多假货, 请到VLSI 代理买芯片 http://www.vlsi.fi/en/conta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