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龙ISP下载软件下载hex文件进89s52时出现的情况,请老师指点

楼主(2008-04-02):
马老师,这是我用74SL244做的ISP下载线加上双龙的ISP软件烧文件进89S52是出现的情况,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用这个下载线下载进megal16是又正常的,(其中,VCC,MISO,MOSI,SCK,MOSI,RST,GND均用杜邦线与一个40pinIC紧锁连接)

网友:
呵呵,是不是"复位"跳线没插好呀.AVR和C51是不一样的哦.
顺便说一句:你多插了一根 MOSI 线.

网友:
沉下心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向前走.

网友:
这样看来,一般都是 "目标板上的某一个PIN被拉高或拉低了". 好好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