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利用ST提供的USB例程实现USB IAP功能

楼主(2008-04-02):
我们知道ST推出的Cortex-M3平台STM32内部有两个Flash区域,一是System Flash,ST官方保留的一个区域,用于存放IAP代码。该区域不对用户开放,仅提供UART的通讯接口用于IAP升级;另一个区域是User Flash,这一部分是供用户自由使用的。STM32自带USB 2.0 Device接口,如果需要通过USB接口来实现IAP功能需要如何做呢?这里介绍如何利用ST STM32xx USB Development Kit提供的DFU代码来实现上述功能。我用STM3210EVB来演示这个功能。

    阅读前请下下载下列代码压缩包和应用软件:
1、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 v1.1.zip
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 v1.1..zip(文件大小:2.15M)

   ST官方的下载路径: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35.zip

2、STM32F10xxx USB developer kit v1.0.zip
STM32F10xxx USB developer kit v1.0.zip (文件大小:461K)

   ST官方的下载路径: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24.zip

3、DfuSe 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v2.2.zip
DfuSe 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v2.2.zip (文件大小:7.85M)

   ST官方的下载路径: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12.zip

    上述文档对于的用户参考手册,请自行到ST MCU网站下载。
    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0.html#Application%20Note

    下列步骤将介绍如何通过ST官方的USB升级代码实现程序的下载更新的功能(IAP)。

1、打开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压缩包,在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Demo\source下打开main.c文件,找到void InterruptConfig(void) 函数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代码的中断矢量起始地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处理IAP代码在Flash存放的区域与Application Code部分的存放空间不会发生地址冲突。这里我们假设IAP存放在User Flash的0x08000000~0x08003FFF区域,Application code存放在User Flash的0x08004000~0x0801FFFF区域。因为Application code的开始地址是由0x08004000开始,这样我们需要为应用代码的中断向量地址做一个重映射。因此我们修改该代码为: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4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请注意这里NVIC_SetVectorTable函数的型参送入的是相对偏移地址,而不是绝对地址;

2、在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Demo\project\EWARM下找到lnkarm_flash.xcl文件,在XCL文件中找到下面的配置,该配置用于定制应用代码在Flash区域的存放空间和代码运行是RAM可以提供的空间。

    // Code memory in FLASH
    -DROMSTART=0x8000000
    -DROMEND=0x803FFFF

    // Data in RAM
    -DRAMSTART=0x20000000
    -DRAMEND=0x20004FFF

    由于我们的目标应用代码将是在0x08004000区域运行,因此我们修改为:

    // Code memory in FLASH
    -DROMSTART=0x8004000
    -DROMEND=0x801FFFF

    // Data in RAM
    -DRAMSTART=0x20000000
    -DRAMEND=0x20004FFF

    在编译的时候请确保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标签下的链接命令文件选择的是上述lnkarm_flash.xcl文件;

3、应用部分改好,现在我们修改USB固件升级部分的代码,打开STM32F10xxx USB developer kit开发包。

4、在开发包下面找到 \STM32F10xUSBLib\USBLib\demos\Device_Firmware_Upgrade例程,该例程是一个在STM32F10xx系列MCU上实现运行在User Flash区域的IAP自升级代码,通过STM32自身提供的USB接口实现。在\STM32F10xUSBLib\USBLib\demos\Device_Firmware_Upgrade\source路径下找到main.c文件,在56行:

       if (DFU_Button_Read() != 0x00)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0x8003000 */
               if (((*(vu32*)0x8003000) & 0x2FFF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 Otherwise enters DFU mode to allow user to program his application */

    这段代码的功能是对应用部分的代码开始地址做判断,这里的地址与我们之前的步骤1、2都是对应的。

    同样这个代码做如下更改: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0x8004000 */
               if (((*(vu32*)0x8004000) & 0x2FFF0000 ) == 0x20000000)

5、hw_config.h中定义: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3000
    改为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4000

    编译代码,下载到STM3210 Evaluation Board。

6、在ST的网站中找到USB IAP的PC端用于程序DfuSe 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安装后执行DfuSe Demonstration程序。

7、改变STM3210 Evaluation Board的Boot选项为user Flash启动,启动时PC端Dfu中可以看到找到了开发板。

    如果提示需要找到新的设备,需要安装驱动,请将路径指向Dfu的安装路径下driver目录。如果Dfu中无法看到找到开发板,请按住Reset键再松开;如果按下Key键,STM32中运行的Dfu程序将退出IAP状态,PC跳到事先设置的应用程序的入口。

    Dfu提示找到STM3210EVB,显示需要编程的区域,一个是SPI Flash,另一个是STM32内部的Flash。

    SPI Flash的内容主要是提供LCD演示的图象和语言数据,需要写入的文件在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开发包的目录\STM3210B-EVAL_Demo\images下的STM3210B-EVAL_SPIFlash.dfu文件。

    STM32内部Flash需要写入的目标代码是前面修改的应用代码而不是USB IAP代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IAR编译后的文件格式可以是S19、hex、bin,但Dfs烧写需要的文件是dfu格式,该格式可以通过安装的dfu文件下的DFU File Manager程序来转换得到。

8、上述的解释同样适用于STM32F10x系列在User flash区域的IAP代码操作流程,如UART BootLoader。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介绍的UART IAP与STM32本身固化在System Flash区域通过UART升级的IAP不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实现的功能一样。

9、执行玩上述步骤以后,确认STM3210EVB的Boot跳线为User Flash启动。Reset后你就可以看到在STM3210EVB上出现漂亮的GUI啦。

补充:
    在ST官方提供的USB IAP例程中我们可以在main.c中找到:
if (DFU_Button_Read() != 0x00)
{
…………
}

    通过该函数我们可以知道,USB IAP是通过判断PB.09端口的高低电平实现地址跳转的,对于其它形式的STM32电路板,我们可以仅仅简单的修改一下这个判断方式,即可利用ST提供的现成代码简单快速的实现USB IAP下载功能。

本文PDF格式:
利用ST提供的USB例程实现USB IAP功能.pdf(文件大小:254K)

网友:
不错.但是这个bootloader太大了吧.还是串口的好用点.自己写也不要多少代码的.

楼主:
要是有512K的空间我要不这样用,着实有些浪费了它。ST也有提供在User Flash运行的通过UART下载的Bootloader,不是System Flash的那个。在ST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到应用笔记和对应的参考代码。我的小黑上没有UART接口,我没有试过这个应用代码。

定义使用0x4000空间只是告诉如何直接修改ST的代码,并非说这个代码就要占用掉这么大的空间。如果说要真的想节省空间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UART的口线控制Boot和Reset引脚,安装ST提供的Bootloader的通讯协议写一个上位机的程序,直接利用STM32固化的IAP来升级,用户空间零占用。

只是不好的一点如果你需要在升级的时候加点什么加密的功能,估计就没有自己在User Flash里面做的要方便了。

网友:
过两天我来贴个stm32的串口bootloader程序吧.尽量写的短一点.

网友:
顶你! heky

过两天我来贴个stm32的串口bootloader程序吧.尽量写的短一点.

期待!

网友:
我留个记号先

网友:
Cortex-M3很强大,很有前途!

网友(2008-08-01):
最近关注SMt32的紧,好贴不怕藏的深,挖!

网友:
为什么不用USB接口实现CDC串口,在这个串口上实现STM32的ISP协议,使用起来感觉更加方便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开始进军STM!!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0,21:58:5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2008-11-03):
标签  期待串口IAP教程

网友:
我下载时出错,读写地址不一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09-03-13):
IAP和ISP有啥区别

网友:
if (((*(vu32*)0x8003000) & 0x2FFF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可以讲解一下这段程序吗?
第一个问题:((*(vu32*)0x8003000) & 0x2FFF0000 )这个不是始终都等于0x0800 0000吗?什么时候会等于0x2000 0000。那么程序怎么跳到应用区里面呢?
第二个问题: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在cortexm3_macro.s 找到__MSR_MSP函数,但是怎么会有(*(vu32*) ApplicationAddress)参数的呢?
第三个问题:找不到Jump_To_Application()这个函数的?

网友:
正想用这个东西

网友(2010-01-08):
不错,但是费空间

FLASH容量大的用还差不多

产品中好像有一种通过U盘升级的

将要下载的代码放到U盘,再插入设备中,通过界面来选择。

不知道这样做,代码会不会被人抄出来

网友:
多谢楼主的资料,我也应用成功

发出学习笔记,共享一下

STM32的IAP应用(串口和USB方式)
http://blog.ednchina.com/liu_xf/371575/message.aspx

网友(2010-04-13):
不错。标记一下,正在接触STM32

网友(2010-08-04):
记号!非常不错!帮顶。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12-02):
正需要这个哈。

网友:
记录参考。在线更新真的很重要。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怎能不顶呢!

网友(2011-06-06):
很好的资料!MARK

网友:
很好,还在期待!

网友(2011-07-09):
即将用到,先MARK。

网友(2011-11-21):
楼主,请问你用keil做过吗?我是用keil做的,但是下载后无法运行应用程序,USB IAP倒是还在。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升级软件可以直接用usb了

网友(2012-01-09):
真是好东西,正在做这方面的

网友(2012-02-20):
这个USB IAP如果在程序升级的过程中断电或者出现错误等其它问题,还能接着更新吗?

网友(2012-06-12):
楼主。串口的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现在就是跳转不到用户程序中,老是出现引导程序的复位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太诱人了!

网友:
调试成功,谢谢

网友(2012-08-21):
收集一下iap帖子。

网友(2012-10-22):
楼主,首先你写了那么多辛苦了,但是我想问下你,一些细节问题,你的DFU驱动是怎么装上去的,是不是要先下载一个IAP程序进懂啊板子里面,还是一些引脚设置也没有说清楚,USB的连接引脚
DFU 模式引脚,求回复,我的邮箱是506062608@qq.com;

网友:
记号标记!

网友(2012-12-14):
mark 回来再来看

网友(2013-01-14):
mark 下 可能用的到

网友:
其实我一直有点好奇,这两段程序既然是完全独立的,那么ram的地址为何还要重新分配呢,反正跳至用户程序区,iap的ram也不需要了,楼主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3-07-11):
期待串口的bootload

网友(2014-01-03):
用STM32F103VET6 Internal flash显示怎么也是128K???

网友(2014-04-20):
好帖子,谢谢分享;
最近才开始研究IAP,落后太多啦。。。。

网友:
不错。用USB来做IAP。我们现在用串口做bootload.以后会尝试USB看看。谢谢!

网友(2014-05-27):
正在做IAP,很有帮助,3Q

网友:
标记,利用STM32 USB例程实现 USB IAP功能

网友:
个人认为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hw_config.c文件的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函数,它的内容是(I/O引脚已根据我的电路改为PA8)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NewState!=DISABL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应该是想通过PA8来控制USB接口能否被电脑识别。我的板子上是将PA8与USB_D+连接,通过PA8将USB_D+拉低或拉高。
但是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函数明显是在 想被电脑识别的时候PA8输出低电平,反之输出高电平。
这完全与我的板子上的电路相反,因为要想USB被识别,PA8应该输出高电平将USB_D+拉高才行。
于是我将程序修改为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NewState==DISABL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工作完全正常,能够被电脑识别,提醒安装驱动。
难道原作者使用的板子是PA8通过一个反相器再与USB_D+相连,还是其它什么连接方式。

网友(2014-08-09):
USB IAP还是很好用的。直接拖进去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多谢楼主啊啊啊啊

网友(2014-09-13):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2015-12-28):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要做usb升级功能,看到ST官方还把上位机的源代码也开放了,很棒,几年前的代码了,不知道现在最新版在哪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