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有无刷电调的电路图么,prtotel原理图(狼族蚂蚁请进)

楼主(2008-04-02):
电路图的jpg格式如下:最近很火的帖子上的

如果那位高手有protel图,或者类似的请跟我联系。
qq:251804253
email:danqicn@yahoo.com.cn

蚂蚁,羽明说你做过的。拜托指导下我。已经加了你QQ。谢谢~

网友:
贴子地址呢?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004&bbs_page_no=1&bbs_id=2027

网友:
已经加你,你那图必须和程序对应,那是一份修改后的图,注意用的是外接晶振,熔丝位要改过。还有这个图好像把限流电路删除了,这样是不好的,对电调、电机都是一个隐患。
图本身是可以用的,但作者可能没做过功率类的设计,我是做开关电源、充电器、电机控制等的,对保护较敏感,呵呵。这个感觉作为最终设计还是要仔细点的,你拿来做毕业设计问题不大。

网友:
刚刚又仔细看了一下,限流电路在画线路板时候可以自己加入,原理图有两个取地电压的电阻做AD,有可能是作者想这么用的。我猜的哦。

网友:
to 【4楼】 wwwer 狼族蚂蚁:

呵呵,这个图是搭万用板玩过零检测程序用的,根本没考虑过流保护
手焊板万用板上是双列直插的M8,做过流保护检测管脚不够用
如果能布PCB板,用贴片的M8,会多两路ADC就可以加过流保护了
最近比较忙,没空搞这个了,以后我抽空做好全部程序再贴一个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wwwer 狼族蚂蚁
shunt ?
我那边还不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feng_matrix
加油哦 我也打算仿制一个驱动器

网友:
人家把你的拿去当毕业设计,呵呵!

网友:
狼族蚂蚁
我也是杭州的哦  呵呵

网友(2008-05-05):
蚂蚁大哥!你的QQ多少,可以加我下么254665308
我也想要份电调原理图和程序,谢谢!

网友:
电调原理图和程序都可以在网上下载到不过要搞出来还是要一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