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使得dsp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04-02):
我用epm240作为lf2407的外部sram的片选译码,程序下到epm240后就不能进入ccs的仿真界面(2407有点变温),将epm240擦除后就能进入ccs,请问这是为什么阿?

网友:
看先是否有管脚的冲突。240擦除后所欲管脚是高阻,但是没有使用的管脚Quartus默认为GND。试一试将未用管脚改为高阻试一试。

楼主(2010-03-29):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帖
找到原因了,dsp的复位管脚采用240的默认电平所以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