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为什么波形与预期的不一样呢?

楼主(2008-04-02):
我今天用MAX232做了个pc机的串口电平转换的东西,实现了和单片机通信,我将pc机串口经max232转换之后的TXD 和RXD引脚短接后自发自收也正常,但是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为什么波形与预期的不一样呢,比如发AA的时候二进制数应该是10101010,串口发送的时候应该是从低位开始发,就应该是01010101 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后应该为0010101011,但是波形并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   我的串口设置为9600波特率,没有校验位,一位起始位一位停止位,各位高手帮帮忙,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分析哪里错了呢?为什么,理论的波形,和实际用示波器看的不一样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03,00:58:52 加入。
你的原标题:“RS232串口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RS232上面信号是负逻辑

楼主:
但是已经用MAX232转换电平了啊,还有就是,也不是正负不对,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和发送的数据对不上啊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没搞明白 呵呵 努力

网友:
理论跟实际的波形肯定是一样的。
搂主你认为串口里面看到的什么样的波形是0码,什么样是1码呢?(232之后的TTL逻辑电平)
(提示,那是非归零码,跟遥控码不同)
搞明白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串口经max232转换之后的波形,应该是高电平代表逻辑1,低代表逻辑0,这个我明白。
现在问题解决了,之前观察波形一直不对,郁闷了两天,后来是发现在用超级串口调试器发送的时候没有选中“16进制发送”造成的观察结果与理论结果不符,刚才选中16进制发送之后波形就对了,还是自己太马虎了,呵呵,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