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四轴的认识

楼主(2008-04-02):
前年做过有刷的四轴,用的是泡沫改造的,飞起来了;
去年做过无刷的四轴,用碳纤杆装配的,飞得摇摇晃晃;
后来由于牢牢糊涂虫做的很专业,我也就再懒的改进了。

有以下一些心得:
1、有刷的只能作为玩具,有刷电机的效率曲线不平坦,发热高、可靠性低;但是有刷的控制起来比较容易,简单的PID算法就稳稳的了;
2、无刷的关键点在于电机,一般的无刷电机KV值较高,意思就是说他适合于工作在高转速、小力矩状态下,那么我们就应该加一个减速组;如果想要直驱的话,电机提供的力矩较小,就很吃力,这个时候电调对它的调整就会有明显的滞后,也就造成了控制上的难题。
3、加减速组、开发电调和专用电机这三个办法都可以实现无刷电机四轴:加减速组带来成本提高、效率下降,一般说来不可取;很多朋友认为现有的电调快速性不好,最好单独开发专用电调,使用闭环控制算法可以提高电调得响应性能,但是并不能提高电机的效率;我最倾向于专用电机,大家看到德国http://www.microdrones.com/的四桨的电机是扁平得,老老糊涂虫自己做的电机也是这样的,这种电机适合于在较低转速下(3000转正好是桨的合理转速)提供较大的力矩,直驱的时候效率高,并且不会造成电调的较大滞后,完全可以用市售电调。

我们论坛要做这个玩意,有刷的我看就免了,还是直接上无刷吧
可以采用自制电调或者定制电机两个备选方案
浅这对于我们来说容易接受,后者需要订做铁芯、绕线、装配电机,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困难

下面是照片,LPC2103做的控制器,十字形用的5mm的碳纤管左支架,各对角还用2mm的碳纤杆支撑用于提高牢固性,中间和四角用的是广告公司的PVC板切割的,PVC板上切割定位槽然后用万能胶粘合。

楼主:
再补充一点:关于效率,同样容量的电池对应的留空时间
要提高效率,最关键的是桨和电机的选配
浆的直径越大、转速越低,则效率越高(注意是效率而不是功率)
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用低KV值的电机,使用大直径的桨

网友:
继续呀,,,倾听中!

网友:
这东西能飞 太神奇了

网友:
同意,直接上无刷的。
有挑战才有乐趣和收获。

搂主继续。。。

网友:
倾听。
请问那个绑在杆子中间的长方块叫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绑在杆子中间的长方块叫什么名字?

地下是厚度1.5cm的PVC板,上面又放了1cm左右的泡沫用于减振~

各位让我继续什么呢?我想了好几天好象就这么多要说的

有问题不妨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6楼应该说得是电调吧

楼主:
哦~是的~电调
我会错意了~

网友:
楼主陀螺

难得的高品质贴子,严谨透彻,看的出你背后做了很多的功课。顶!
我们国产电机应该能达到四轴的要求,自己改制更有希望。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大多数模型专业队就是自己改制发动机和电机的。还有,可以考虑向军工厂请求支援,不玩笑,他们很NICE,相信我。

网友:
嗯,这个才是做4轴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楼主:
yak18  你的建议很好的~
我也问过专门作铁芯得人,订作铁芯(类似老老糊涂虫的那种)开模费大概1500元,其实价格还算可以
此外就是电机外壳,可以找作机械的朋友加工,同是本论坛不是也开办了机械板块么?
然后就是绕制电机了~很简单的一点规范,没有太多的搞不可测的技术含量

因此我觉得从电机着手是可行的~也是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降低延迟、简化控制、提升效率

网友:
DIY一个直径小于70cm,净负荷200/400g的小四轴不会太费时费力;但开发一套直驱无 刷四轴,净负荷2000g以上,直径1.5m/2m,有一定的抗风能力并不是一件易事,且追求飞行质量和留空时间更是不易。
浆---电机---电调  的响应速度、电调的控制精度、传感器取样复合PID算法是目前我遇到的几个难点。

网友:
【1楼】 gyroscope
再补充一点:关于效率,同样容量的电池对应的留空时间
要提高效率,最关键的是桨和电机的选配
浆的直径越大、转速越低,则效率越高(注意是效率而不是功率)
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用低KV值的电机,使用大直径的桨

转速越低,则效率越高    我赞同,但是 使用大直径的桨转速低了,响应速度也慢了!!

楼主:
是的~使用大直径的桨转速低了,效率高了~但是抗风性就差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取舍的关系

网友:
现在无刷电机有很多型号,也不贵,低KV的也很多,不用自制了吧,能用现有的尽量用现有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到飞控上。

网友:
问题就在我们想干什么???

1 单纯爱好?无论是对航模还是电子电路的同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来,分享战胜困难的快乐。
2 钻研精神?坛子里大多数都是IT高手,对四轴感兴趣,不如说又碰到了一则让大家兴奋的谜语。
3 商业目的?将爱好与盈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合有效资源,同心协力创造出更具开发潜力的四轴平台。

前两种我们不多说了,都是干技术出身的爱好者,每个人身上多少都寄生着HOBBY这条终身难舍的小虫子,肯定也曾经为此疯狂过。呵呵!如果是后者,我们真要坐下来好好议议这件事,说是制定战略目标一点也不过分。同志们至今对机型选定存在异议,主要是目的不同。我不敢说谁对谁错,其实,大家都对,我玩我的你玩你的,口味不一样嘛。我只说我自己,我是崇尚商业开发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刚才提到的是“四轴平台”。个人以为,四轴的3D魅力远不如传统的R/C直机或者固定翼。玩像真?它是怪物;玩速度?它本来就不是那材料;玩气势?让它跟JET比?饶了它吧。它的诞生纯属是空中机器人的思路打造的,纯属是为了提供空中实验“平台”而产生的概念。没错,德国人为此举行比赛,挺热闹的。但我没看出与机器人_大赛有什么不同,也没被国际模型协会纳入体育比赛项目。北美有一批跟风者,目的很实际,用于空中摄影平台的一个OPTION,赚钱工具!拉回我们这里的话题,如果是从商业目的搞研发,强力建议大家没必要走别人走过的路,用句海模行话,“让你30米吃不着尾浪”。大家都明白,牵一发而动全局,费力气搞出来的控制系统,因为要升级动力系统而全部重来,如果只是简单的升级,德国人早就推出重量级的产品了。当然,这里有市场营销策略的因素,但他们现在也无力为客户定做更大的机型是实事,别问WHY,我打过电话。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统一思想组织得力,出成果是早晚的事。

楼主:
分析得很透彻~~
这的确不是个单纯简单的开源项目可以搞定的

网友:
希望朋友们踊跃参与讨论,说白了,这是大家的事,谁也不想只看热闹吧?您的意见也许是项目成功的钥匙,是开源团队期盼的玉。

楼主:
这家公司有定制好的盘式电机,我最希望能够批量购买或者仿制这种电机来做我们的开源项目
http://www.shuav.com/product.htm

网友:
to:【21楼】 gyroscope

这家公司是上海的,他们的4轴上还有履带,能飞能爬,呵呵

楼主:
很有创意的设计,能飞能爬~

国外有一个设计是那样的:一个履带车,顶上放了一个四桨~

网友:
有定到的吗? 我也预定!这家公司我去过,不零售!整机 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