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的桨的采购

楼主(2008-04-02):
正反桨比较的难找。5iMX上REDFOX的桨是三叶桨,品牌广营的,有8寸的也有9寸的,螺距是40 所以型号是8040,9寸的螺距是50,型号为905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519e3976dd6408d001421091e19ce24.jhtml
这里有卖的  9元/片  价格还是比较的便宜的,她只有8寸的,没有9寸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xshop/show_list.htm?scid=27104242&scname=%B9%E3%D3%AA%A3%A8GWS%A3%A9&owner_id=816951d5fc7efba407726c1a5a16249b&shop_id=33237100
这里也有 价格比较贵 16元/片 不够他的东西我觉得满全的,适合浙江的网友购买 快递费用省内肯定便宜点

网友:
浆大一点应该动力更强但是更耗电吧?

网友:
浆大一点应该动力更强但是更耗电吧?
而且浆的弯折弧度大,耗电更更厉害。。。

网友:
三叶桨貴很多, 為什麼要用三叶桨??  有優勢嗎?

楼主:
没有双叶的桨啊 反桨

网友:
双叶的反桨不好找?不可能,双叶的比3叶的好找多了。找皓业模型啊!

网友:
大直径双叶反桨,皓业好象也是最近才开始搞的

网友:
影响载荷的直接因素是桨。许多设计本身从娘胎里就不足,主要是受了当时的电机和电调的限制。我们今天既然是从头做起全盘考虑,应该直接把眼光定位在尽可能大的功率输出上,否则就真的成了“仿造”品了。虽然我们晚了几年,可技术也进步了几年呀,推重比更大的电机出来了,相应的电调也问世了,为什么不······?MICRODRONES的下一代产品要把有效载荷从200克提升到5公斤,望大家慎重考虑。

楼主:
没必要搞的这么大 不然要投很多钱 不适合DIY   DIY能带起1KG已经了不起了

网友:
想通了, 三叶桨的負荷比二叶桨高, 不過電機也要求高了.

网友:
三叶桨不好携带倒是真的,还有三叶如果配重有点偏,震动会比二叶大点。

网友:
GWS HD9050正反桨一套是20元(应该还能砍掉点),我已经在淘宝上购入3套,配合A2212 KV1000的无刷电机能有500克以上的推力,在电流为3A多时,能有200多克的推力,4个基本能带起800多克的四轴了。

网友:
四轴关键是算法,我看可以加强程序的可配置性,以适合不同的机型。
大载荷成本会很大的,电机,电池成本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小载荷不等于是"仿造",
最主要还是能在程序控制上能保持四轴的稳定性如何,为什么会流行四轴这东西呢?是
因为它机械部分简单。可以前为什么不怎么流行呢?是因为控制技术比较复杂和关键元
器件昂贵和稀少。本人希望专业级别不是指的往"大"的方向发展,应该更加注重稳定性
和可适用性。

网友(2008-05-04):
只有几百克起飞重量的不得不考虑啥算法,载重量上斤斤计较;
阿莫,干脆不要做这种小玩意,直接上起飞重量15公斤的,就可以直接装现成的飞控,而且有商用价值;考虑一下?

俺们研究所有汽油动力的,不过是两轴动力的;起飞重量64公斤,有效载荷12公斤,用于机场导航校正;

3日假期中俺到朋友家里玩,拆了一个歼六上的地平仪,虽然比较重,但功能很不错,在飞行中可以自校正的;大家伙上可以用这个,比加速度和陀螺传感器好用;俺们所里的就用了一套歼击机上的,年前测试时飞行了4个小时,其中自校正19次,基本上没有偏移;

网友:
阿莫,不是晕的问题;
  就说俺上面提到的汽油动力两轴机机,用户去年3月还到德国去考察过X-UFO,带了两套X-UFO样机回来,在导航定位调试时只能安装一块30克的角反射板,只能在可以使用GPS导航时有用,国产“北斗”导航根本无法接口;用户原本想根据X-UFO样机从新开发,可惜,时间不等人,找到俺们所,正好俺们这里有两轴机的功能样机,有效载荷重量3.6公斤,正好可以安装全套GPS飞控;俺们所里花了两个半月就搞定了成品样机;毕竟俺们这里的基础已有两年半,在陕西一次试飞成功,到目前已经测试飞行两百多架次,只摔了一架,还被应急降落伞救了一命;
  如果你开发的四轴机定位与德国人相同,那也就罢了,如果想扩展一点用户空间,还是要另外打点注意;

网友:
事情越搞越搞大嘛!

网友:
看来 redfoxen 狐狸 是行家。

网友:
桨大并不代表耗电. 桨与电机配合恰当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小桨配高kv电机实现高转速, 大桨配低kv电机实现稳定悬停.

以双叶桨为例, 10"桨陪1000kv电机, 拉力跟4"桨配3000kv电机拉力差不多, 这时候后者的电流可能是前者的3倍. 已我经验, 4轴用9-10"桨配1000kv电机比较适合.

如果按2212的1000kv电机, 配10"桨, 11v, 10A电流大概有300多克的拉力.

三叶桨还在路上, 没有经验

网友:
1个就110W,4个是440W,他能在天上呆10分钟吗

网友:
不是一台200g的拉力就可以做800g的4轴,飞行中肯定不会是动力完全作为升力,部份分力要用于克服风等气流影响,个人认为机械质量只能是拉力的2分之1,这样才能保证正常飞行外还可以有一部份有效载重!

网友:
这个项目可大可小,要考虑各方的承受能力,先易后难,先搞个成品出来,再考虑搞大的。要知道曲高和寡啊!

网友(2008-06-07):
如果按2212的1000kv电机, 配10"桨, 11v, 10A电流大概有300多克的拉力,

不止吧,俺用这电机做kt板机400多g,好盈电调15a,半油门就可吊机。

1个就110W,4个是440W,他能在天上呆10分钟吗

肯定能飞10分钟,电动直升机800多g,在保护电池的情况下也能飞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