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117给M16的供电问题(小菜鸟第一贴)

楼主(2008-04-02):
在OURAVR潜水有一段时间了,想自己用万用板仿制一块论坛版主做的OurAVR的M16开发小板,但是今天到电子市场发现买不到BM1117-ADJ,于是买了一个贴片的AMS1117 5.0, 回来看datasheet才知道不是可变电压的那种。
    我想请问一下是否可以用其他的芯片代替,我看了LM1117-adj的datasheet但是英文不好,看不太懂,它是否可以起到BM1117同样的效果呢,还有看到上面说建议使用8~12V的电源,我的电源只有7.8V左右是不是输入电压太低了一点,用不了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1117-多少?你要用3.3V?

楼主:
谢谢你这么快回复,我是像学做可变电压的那种,就是通过开关改变输出电压的,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怎么把图放在上面,就是那个OURAVR的M16小板
http://ouravr.com/guide_avr_hardware_design.html

网友:
可以,加2个1N4001,串连在GND的脚,拿开关来控制短路,可以得到V+1.4V,

楼主:
to:TonyCai
你是说ams1117在GND下面串两个稳压管,将其短路的时候就是3.3V,不短路的时候就是3.3+1.4V?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1117是常用的LDO(底压差稳压器),一般小电流时Vin-Vout=2V左右可以的。Vin与Vout差太多芯片发热容易烧。

网友:
是的,在加个BAT85,能凑个5.0~5.2左右,哈哈,这样做小负载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to:pulan 普兰工作室
我买的是个5v的,当时去买,他说没有BM1117,叫我选一个其他的,我就选了AMS1117,但是当时不太懂不知道该选几V的,就随便选了个AMS1117 5.0还只有贴片的,回来看了好像LM1117好像更好,有TO220直插的,我用洞洞板焊感觉用这个应该方便些。
to: Wind_Chan “一般小电流时Vin-Vout=2V左右可以的。Vin与Vout差太多芯片发热容易烧.”
              你的意思是医药输入输出相差2V之内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这里http://ouravr.com/guide_avr_hardware_design.html 的VIN是8—12,而VOUT可以是3.3V或5V(通过开关调节),这相差好像不止2V啊?
              (不好意思图发不上来,只好发网址连接,请看电源设计部分)

网友:
xiaocainiao 的洞洞板很搞笑哦

楼主:
....我不知道有什么搞笑了,这位老兄,这不是我画的图,是这里版主做给新手用的,如果你是高手来看笑话的话,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请安静离去,不要妨碍我学习AVR

楼主:
有事情耽误了几天,今天先把电源部分做好了,但是测了一下,5V的时候实际是5.12v,3.3v的时候实际是3.4v,请问一下这样的电源可以使用么,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想问一下,复位的电容可以选择瓷片电容么,我看到他这个图有点疑问,他的复位电容使用的是100nF的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