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嵌入汇编时候,汇编怎么使用外部标号,我想实现ucos中的汇编跳转

楼主(2008-04-03):
编译器总是警告在时间中断函数 timer1_compa_isr 的嵌入汇编 无法认出 OSIntExitTo

extern void OSIntExitTo(void);
#pragma vector=TIMER1_COMPA_vect                        //2.5ms自动reload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
  if(LED0)        LED0=0;
  else                LED0=1;
  ++OSIntNesting;
  //通过一下的这句嵌入汇编实现中断的跳转到一个汇编程序中 OSIntExitTo
  asm(
          "ST -Y,R16 \n"
          "LDI     R16, LOW(OSIntExitTo/2) \n"
        "PUSH        R16 \n"
        "LDI     R16, (OSIntExitTo/2) >> 8 \n"
        "PUSH        R16 \n"
        "LD        R16,Y+ \n"
          );
}

OSIntExitTo:                                 ;中断返回跳转到这里
                PUSHRS                         ;保存寄存器
                PUSHSREG                         ;保存SREG寄存器
             PUSHSP

                RCALL   OSIntExit                   ; Notify uC/OS-II about end of ISR

                POPSP                               ; Restore stack pointer
                POPSREG                             ; Restore status register
                POPRS                               ; Restore all registers
                RET                                 ; Start task

网友:
没发现警告。
楼上在做UCOS移植?

个人看法:

在进入中断是进行了一次入栈,调用OSIntExitTo再一次入栈。
个人感觉楼上这种做法用栈又多,中断写法也不方便。不如将OSCtxSw和OSIntCtxSw合并,用OSCtxSw代替OSIntCtxSw
(OSCtxSw只需要保存32个寄存器中得14个),用栈更少,且中断写法更加方便,写法可以完全用C。

中断写法:
void OSIntEnt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

SIGNAL(TIMER1_COMPA_vect)
{
     OSIntEnter();

    //具体的中断服务程序;

    OSIntExit();
}

也才刚学习移植UCOS几天,以上是个人看法。

楼主:
可能吧 我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