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测速后,送数码管显示:XXr/m,思路是什么? (用定时器,计数器吗?用几个?怎么用?)

楼主(2008-04-03):
脉冲测速后,送数码管显示:XXr/m,思路是什么? (用定时器,计数器吗?用几个?怎么用?) 请大家帮忙!

我的测速盘是光电的,6个均布孔

网友:
那个时间触发的书上有部分这方面的东西,你可以看一看,测量同时显示,书上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建议LZ下载本专栏中我写的书前2篇的电子稿,从基础开始认真学习.

网友:
楼主做毕业设计吗
rpm的意思是 xx转每分
思路也简单
用单片机计数。定时中断读计数器。读完后清零。下次定时再读。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
很简单,接在中断上数 根据时间间隔去计算中断数,换算成秒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