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说说,3个GYRO要怎么放置呀?

楼主(2008-04-03):
哪位能说说,3个GYRO要怎么放置呀?

楼主:
我感觉3个GYRO要在空间互成90度夹角,但是,看他们的图片怎么是

水平面两个GYRO,垂直面一个GYRO,这样水平面上的两个岂不是重复了

网友:
没错啊。。。水平两个互成90度,相当于XY轴,再立一个Z轴。。。

楼主:
不明白!

空间互成90度,,,那是要3个互相垂直的,,,,

网友:
三个单轴陀螺仪,这三个轴按照空间正交坐标系XYZ的方式放置。

网友:
我在做油动的,三个陀螺仪能不能控制平衡,我只用来改变浆距,油动的转速是完全一直的,两个正桨两个反桨,我准备试验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