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怎么用AT指令控制GPRS模块

楼主(2008-04-03):
就是在C语言中怎么使用AT指令!

网友:
可以用数组定义,然后将数组通过串口发到GSM模块就可以了
例如: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62xa.h>
#include "us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nst uchar  AT_command_ATE[] ={"ATE"};                     //
const uchar  AT_command_CMGF[]={"AT+CMGF=0"};               //
const uchar  AT_command_CSCA[]={"AT+CSCA=+8613800755500"};  //
const uchar  AT_command_CMGL[]={"AT+CMGL=0"};               //
const uchar  AT_command_CMGS[]={"AT+CMGS=63"};              //

const uchar  user_data[]={"0891683108705505F011000D91683197485982F40008003065B05E745FEB4E50FF01002065B95BF879D162800020007700770077002E00660063007700770077002E0063006F006D"};                                   //用户数据

网友:
下面是一些常用的GPRS配置指令
code unsigned char  *AT_CIPCSGP="AT+CIPCSGP=";           //设置无线连接方式0:csd;1:gprs
code unsigned char  *CGPRS="1,\"CMWAP\"";                   //(GPRS方式)wpnet
code unsigned char  *CSD="0,\"17201\",\"172\",\"172\",2";//(CSD方式,置为CSD连接,拨17201,
                                                         //用户名和密码皆为172,连接速率为9600
code unsigned char  *AT_CLPORT="AT+CLPORT=";             //配置默认端口指令
code unsigned char  *TCPSVR="\"TCP\",\"6000\"";          //配置TCP端口为默认的2020,服务在该端口监听远程连接
code unsigned char  *TCPLOC="\"TCP\",\"7000\"";          //配置TCP端口为默认的2020,与远程服务器连接时的本地ip
code unsigned char  *UDPSVR="\"UDP\",\"3030\"";          //配置UDP端口为默认的3030 服务在该端口监听远程连接
code unsigned char  *UDPLOC="\"UDP\",\"3000\"";          //配置UDP端口为默认的3030 与远程服务器连接时的本地ip
code unsigned char  *SVRDPORT="5000\0";                   //定义服务器默认端口
code unsigned char  *AT_CIPSERVER="AT+CIPSERVER";        //(启动SERVER功能,成功后返回SERVER OK,这时候已经启动了SERVER功能,开始侦听PORT)
code unsigned char  *AT_CIFSR="AT+CIFSR";                //(获得SERVER的IP地址)
code unsigned char  *AT_CIPSTATUS="AT+CIPSTATUS";        //查询TCP所处的状态

网友:
最近有个想法,想用GPRS,加一个摄像头,再加一个控制板,一但有触发事件,摄像头将拍摄现场图片,然后通过GPRS发到主人手机,实现“千里眼”。

楼主:
最近有个想法,想用GPRS,加一个摄像头,再加一个控制板,一但有触发事件,摄像头将拍摄现场图片,然后通过GPRS发到主人手机,实现“千里眼”。

这个功能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估计要用到DSP!

网友(2008-09-21):
市场上有不少彩信报警器,可以实现5楼兄弟的想法。不知是怎么实现的,有人用过吗?

网友:
一个串口摄像头,一个M128,一个GPRS开发板,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
一个摄像头,一个M64,一个GSM模块,可以实现发送彩信到手机,如果加一个服务器也可以实现现场图像集中管理

网友(2009-08-30):
广州谱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GSM/GPRS模块专业制造商,其模块内置TCP/IP协议,彩信协议,有多种接口型号可选择,可登陆公司网站http://www.putal.com.cn下载各种详细文档资料。

   并且有完整的基于LPC2132 arm7微处理器的彩信系统技术方案提供,有兴趣者,可联系吴先生,13560384345,qq:781721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