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的TWI总线无刷电调PCB板

楼主(2008-04-03):
TWI总线无刷电调的PCB板加工回来了,打了个样花了2百多大洋
照片中的参照物是一个南甫7号干电池
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第一块板子真的很开心,很想焊出来调调程序
但是上周末老婆刚生了孩子,又要照顾老婆,又要给儿子喂奶,业余时间基本没有了
有点业余爱好还真不容易哦!

楼主:
板上包含12片低电压大电流MOS,6片SI4404,6片SI4405,极限电流30多A吧
手焊版的电调已经成功TWI总线调速运转
见航空模型版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004&bbs_page_no=1&bbs_id=2027

网友:
抢个位置
挺不错的!
只是怎么没大电流的引出线焊盘,直接焊元件脚上?

楼主:
上面一块板的宽条覆铜就是焊大电流引线的地方
左边两根是电源正负,右边3根电机输出
应该在让加工厂不要盖绿油的,这样可以镀锡增加电流
可惜我头一次搞硬件布PCB板,匆忙间还未学会怎样画不盖绿油区域

网友:
哈哈,我说呢
其实你只要放个单层的焊盘就可以了,就像贴片元件的焊盘。
期待你早日焊好试机!

楼主:
不光是焊盘位置,我本想整条大电流覆铜都不涂绿油的
现在只能用砂纸把绿油打掉一些再焊电源线了,哈哈

网友:
请问: 搂住的电调,三相输出 控制级数多少?

楼主:
to 【7楼】 zhcool_521

没理解啥叫控制极数啊?
如果你指电机定子铁芯极数,这个好象和电调没有太大关系吧
做无刷电机软件只关心电机运转时的电周期

网友:
楼主有即使聊天 工具吗? qq  msn?

网友:
你的电调 再大一些 就好了,我就可以用上了!

网友:
楼主 hzqq99  是一个人?

网友:
真不敢相信楼主是第一次画板

楼主:
to:【9楼】 zhcool_521

我的MSN:
feng_matrix@yahoo.com.cn

to:【12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确实是头次自己设计PCB板,以前一直写程序,从未用过PROTEL
感觉原理比较容易,可布PCB较难,画这块板花了两个多星期

楼主:
to:【11楼】 zhcool_521

我和 hzqq99  不是同一人,不过以前一直在5iMX交流4轴
5iMX上的johnfen就是这里的feng_matrix

楼主:
to : 【10楼】 zhcool_521

你想要多大?单片 SI4404/SI4405 极限电流17A
我在万用板上最大试过4片并联驱动,单电调共需24片MOS,电流可以做到60A以上
不过DIY我们这种尺寸的4轴好象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吧
4轴4电调并联电流要200A以上,对一般锂电池基本就等同短路了

网友:
极限电流30A 可以,我对电调 还是欠了解。 电调三相输出是靠改变频率增大输出功率,还是改变脉宽增大输出功率?

楼主:
MOS管开关频率是固定的
普通商品电调8KHZ,我自己做的32KHZ
同样占空比下,频率越高开关损耗越大
输出功率调整靠占空比调节

网友:
楼主能把电调的资料开源一下就好了好!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to:【18楼】 zhcool_521

学习谈不上,我是业余瞎搞点AVR单片机
现在程序还未调完,待我的4轴完全成功时
或者armok的项目和坛子里的人真正开始动手时可以考虑哦

网友:
据说 蚂蚁的电调 是 iic,而且 三相控制精度是16位的!  做 无刷四轴是必须的,(重量越重越重要。)

网友:
可是遥控器的精度只有10位,差一点的只有8位,传感器去A/D , A/D的精度只有10位

楼主:
TWI通信400khz时传递16位与8位二进制信息,时间都很短
不用外部A/D,M32/M16/M8等AVR单片机的转换精度也就10位
另外无刷电调如果用M8做,PWM有3路,两路16位,一路8位
也不能实现16位精度,德国人的无刷电调也是8位的,占空比0-255
但是他用宏把程序分为16khz与32khz两个版本,占空比设置稍有不同
如果真要做很大功率的,可以考虑用资源更多的M128等

网友:
楼上分析的好

网友:
STM32F103VBT6的资源就不赖,,是否考虑,,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不用 遥控器,直接用2。4G的无线数传(任意控制精度)。

A/D是10位的(其实5kg的飞行器10位精度够用了)。

网友:
不用m8的内部pwm做,  用定时器配合io输出三相pwm,不就可以做到16位了。

网友:
STM32F103有全套的PWM控制输出!

楼主:
价格多少啊?

网友:
我看不太明白电调的原理图  就是那个mittel的点  他接在比较器的负端  他的电压我计算是 1/6Vcc左右
请feng_matrix 分析一下mittel那个点的电压

楼主:
to:【31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呵呵,其实你不用关心mittel点具体电压值是多少
你看原理图中mittel点三个电阻的对称联接方法就可以知道
它是用来体现3相线圈的星型接法的中点电压(三角接法一样有)
接在比较器的负端,是用它做参考电压,与每相相电压做比较
当未开关的一个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EMF与中点电压相同时
我们就发现了过零点,过零点再延时30度电角度(非机械角度)就是切换MOS管的时间
这个过程就是3相无感无刷电调的控制算法核心
当然它的前提是转子旋转产生的EMF要足够驱动比较器切换

实际运行中mittel点的波形较复杂,有点象变形的正弦波上再叠加一些开关锯齿毛刺
不要把mittel点当数字量,每一台电动机从一定意义上讲都可以理解为发电机
电动机输出机械能量的过程,就是它动态调整电动机与发电机角色的过程
我们需要检测的是电机的EMF,而不是电调的输出量

这就是我玩了一个月的无刷电调对它的理解
如果坛子里还有人对DIY无感无刷电调感兴趣
很希望能相互交流啊 MSN:
feng_matrix@yahoo.com.cn

关于波形我好象拍过视频的,你可以到6间房上用我的用户名搜一下

网友:
STM32F103 系列48管脚有32K,64K,128Kflash的版本,价格35以内。

具体的问问 Grant 老大吧!

==============================================================================================================

产品提供多达 128KB 的嵌入式闪存、20KB 的 RAM 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包括两个 12 位模数转换器(1微秒的转换时间)、三个 USART、两个 SPI(18MHz 主/从控制器)、两个 I2C、 三个 16 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 4 个输入捕获模块/4 个输出比较器/4 个 PWM 控制器),以及一个专门为电机控制向量驱动应用设计的内嵌死区时间控制器的 6-PWM 定时器、USB、CAN 和 7 个 DMA 通道。内置复位电路包括上电复位、掉电复位和电压监控器,以及一个可用作主时钟的高精度工厂校准的 8MHz 阻容振荡器、一个使用外部晶振的 4-16MHz 振荡器和两个看门狗。因为集成度如此之高,除一个电源外,LQFP100 封装产品的最小系统只需要 7 个电容器。

楼主:
自己布的第一块PCB板发现低级错误,PCB上的BC817脚位搞错了
没搞懂原理图封装图都是标准库,怎么会错
郁闷,反过来贴片焊接调试通过

运转视频已上传到6间房,正在审批中

网友:
电流大不?
我看不太懂microchipAN885的 反电动势的时序图
A+ B-的电压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一般比较器的参考-都是接到线圈的Y型连接的公共点上 这个和德国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TWI总线调速视频:

TWI信号丢失,每500ms逐步减少展空比4%,约延时13秒后关闭

楼主:
to: 【35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我是新西达2212电机空载测试的,试验电源直流输入电压8伏
电流在300mA-900mA左右,占空比约15%-95%

呵呵,mittel点就是这个呀,我在32楼不是说了嘛
【线圈的Y型连接的公共点】需要电机有4根连接线
除少数硬盘无刷电机外,一般都只输出3根
是要求电机厂做4根线方便呢?还是加三个4.7K电阻简单呢?

网友:
两个点的电势一样吗?
还有硬盘的四根线 其中有一根就是这个公共点是吧?

楼主:
to:ilan2003 小松工程

是的,有些硬盘电机是3线,有些是4线
4线的就有一根是3线圈并联中点

顺便问问,你也在做无刷电调吗?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网友:
视频看了,不错,!

网友:
johnfen就是这里的feng_matrix ?

哈哈,上次我将 x-ufo.cn 上的贴子全部看了一次,原创性的资料,只有johnfen的那个贴子。

没有想到johnfen就是的feng_matrix 。久仰!

网友A:
你看原理图中mittel点三个电阻的对称联接方法就可以知道
它是用来体现3相线圈的星型接法的中点电压(三角接法一样有)
接在比较器的负端,是用它做参考电压,与每相相电压做比较
当未开关的一个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EMF与中点电压相同时
我们就发现了过零点,过零点再延时30度电角度(非机械角度)就是切换MOS管的时间
这个过程就是3相无感无刷电调的控制算法核心
当然它的前提是转子旋转产生的EMF要足够驱动比较器切换

1、三电阻法是为了在线圈中取得一个零点电位,这个点会用来做BEMF的参考点。在PWM导通期间,这个中点的电压位HV/2。这样通过三个电阻与每个相线连接,然后连在一起,人为的创建一个虚地点。

2、虚拟的中心点做好了,怎么去测反电动势呢?看下图,三相中我们通常使用6步法来实现导通,我们假定某一导通相如下,这样另一未导通相将会出现BEMF,测量的方法如下:

3、知道的测量的时序,跟进BEMF的计算公式,和通电相序的顺序,可以知道:

Reference:
http://blog.csdn.net/Grant_jx/archive/2008/04/05/2253306.aspx

楼主:
还是【42楼】的图描述的比较清楚
不过大家要注意实际使用中,在1/6电周期里MOS管并非象上图中是一直导通的
因为实际驱动要靠PWM占空比调节输出功率

关于无刷驱动理论我是学习的MICROCHIP公司的这篇文章,以前在航空模型版贴过的:
英文版

中文版

网友:
Grant 你好,你的Blogs上的图像无法显示,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假如A相与B相导通时,是不是测C相上的反电动势过零点来换相??

网友:
to feng_matrix

我因为还没有彻底的了解驱动时序  我还没有开始搭电路 但是电机都准备好了 MOS没有大电流的 只能用小电流的代替

网友:
谢谢小松,grant等的精彩讨论。这个贴子可以置cool 了!

网友:
我觉得要做四轴必须把电调给做出来,这个是基础,有了这个才可以做后续的工作。

当未开关的一个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EMF与中点电压相同时
我们就发现了过零点,过零点再延时30度电角度(非机械角度)就是切换MOS管的时间
这个过程就是3相无感无刷电调的控制算法核心
当然它的前提是转子旋转产生的EMF要足够驱动比较器切换

过零点再延时30度电角度,这个30度的点角度是怎么计算的?是不是根据前一个旋转的速度计算30度点角度的时间?

还有如果比较器负端是否可以直接接1/2Vdc的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这样做和德国的那样的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MicroCHIP的AN970写的不错,讲述了三种接法,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德国的电路中要吧9个4.7k电阻接成这样?为什么不用AN970中图三的接法?

来自原文的翻译(不太准确):这种接法有一些缺点,第一,这种接法需要三个线圈是理想状态,特性至,不然三个反向电动势会有区别。会引起线圈过流。另外一个缺点是,如果电机额定电压远小于母线电压,反向电动势过零点电压和1/2母线电压就会差别很大。不翻译了,反正这个方案CUT掉了

下面的图片是对电阻网络组成的虚拟参考点的表述,我翻译水平有限,没有翻译

这个电路需要用到高速的ADC,不太适合AVR芯片,因此这个方案也CUT掉了

网友:
我的blog?看了,看来又是21ic在抽筋,唉,回头正常了,我会将图片全部移到csdn上去。

Re 48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过零点再延时30度电角度”的状况。

这个原因来自与Sensorless BLDC的BEMF特性。先你需要明白120度方波驱动的六步法的导通顺序。我们以下图来解释这个时序:

a、b、c分别代表的是BLDC的3个相,我们可以看到导通顺序:
  a上b下->a上c下->b上c下->b上a下->a下c上->b下c上->a上b下,是不是有回去了,在看看42楼的第三张图。

上图,m点为反电动势你看箭头的方向,可以想想在单独莫两相导通的时候,通过三个电阻构成的中性电与未通电相的电路。由于是6步法,每步60度,换算可以知道反电动势过零点超前于实际换相点30。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知道在一个电周期内,任一相反电动势有两次过零。这里描述的是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驱动的桥臂上加载的PWM信号,信号的干扰这个角度会有偏移。无刷BLDC的120度6步驱动法最重要的是找到BEMF过零电,找到过零电的目的就是为了换相,因为无传感。

不知道这样解释清不清楚?

太长时间没有做马达应用了,最近在看STM32使用FOC方式控制PMSM,唉发现很多东西久了不摸忘得很快啊。回头还要找找读大学的高数、信号的书来翻翻,也不知丢哪去了。

网友:
怎么启动?

网友:
德国佬的这个电路图,谁分析过?

网友:
这个图也是求51楼图上M1,M2,M3那几个点的,两相电势相反,可以找到第三相的过零点

楼主: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网上能飞稳的无刷4轴,好象还没有一个用航模商品电调的?
大家终于开始对无刷电调感兴趣了,这是好现象啊!

楼主:
to :【50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关于30度的延时,方案可以有很多,我简述自己的原理:
无刷电调稳定运行后,每360度电周期内会有6次过零
【再强调一下,电周期非机械周期,不要用电机转速来计算,那样走弯路了】
6次过零的时间反应的就是电机的转速,用M8中空余的定时器计量之
那么不难算出30度电周期所需时间吧?
考虑到不同电机的转子结构,简单并可供选择的提前角有:30度,15度,7.5度
选择这几个角度是因为,无需使用速度较慢的AVR除法函数,仅用硬件逻辑移位即可实现

其实诸位在选定做4轴的直驱无刷电机后会发现,最佳的选择是没有延时,直接在过零点就换向
原因及优缺点在航空模型版的帖子里与【lxw2087290】有论述,见下贴【45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004&bbs_page_no=1&bbs_id=2027

这样做可能的代价是:对某些转子磁隙很大的电机,容易卡死,特别是机械转速较低时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假如A相与B相导通时,是不是测C相上的反电动势过零点来换相??

晕,问题太弱了,没人回答

网友:
to feng_matrix:
呵呵 没有延时是最简单的,德国的程序也是没有延时的

【再强调一下,电周期非机械周期,不要用电机转速来计算,那样走弯路了】
6次过零的时间反应的就是电机的转速,用M8中空余的定时器计量之

就是说用空于的定时器(好像两外两个都用在PWM上了),来计算电周期,电周期就是上一次比较器中断到这一次中断的时间的。30度就是半个电周期是吧?

楼主:
我说的电周期,是指顺序通过6次过零,6步换相全部完成的一个完整360度电周期
相当于【定子3极转子两极】的理想电机旋转一圈
或者【51楼】 Grant 那个图的360度

30度延时是整个电周期的12分之1

楼主:
to :【57楼】 jetbo

网友:
做Sensorless BLDC主要就是要知道两个点,一是反电动势过零点;另一个是换相点。尽管在理论上这个两个点因该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但在实际情况下过零点并不等同与换相,有时可能还需要利用反电动势做加速退磁,低电压小电流的BLDC应该不会涉及加速退磁这个问题。

57楼,你说的没错,做BLDC的速度所有的调节,为了稳速多半会使用闭环控制的方式,如有速度外环、电压/电流内环、PI的计算,这些都是围绕你说的目的去实现的。

52楼,启动的时候,BLDC处于开环状态,先强制相位对齐,然后按一定的速率输出标准的换相时序,等检查到BEMF的过零点,系统进入闭环状态。

启动过程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是启动加速度、另一个是启动的转矩适应,这个与启动负载有关。

网友:
to feng_matrix:
30度的延时时间也就是上一次比较中断到这一次比较中断的时间的一半

网友:
看一下德国的程序 ,下面有两个函数,第一个是比较中断(位置闭环控制),第二个是void Manuell(void),相当于开环控制
SIGNAL(SIG_COMPARATOR)
{
unsigned char sense = 0;
do
{
if(SENSE_H) sense = 1; else sense = 0;
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if(sense)
            {
                      STEUER_C_L;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FALLING_INT;
              SENSE_B;
              Phase++;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B_L;
             }
          break;
while((SENSE_L && sense) || (SENSE_H && !sense));
ZeitZumAdWandeln = 0;
}

//############################################################################
//
void Manuell(void)
//############################################################################
{
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STEUER_B_L;
           SENSE_C;
           SENSE_RISING_INT;
          break;
   case 1:
           STEUER_A_H;
                   STEUER_C_L;
           SENSE_B;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case 5:
           STEUER_C_H;
                   STEUER_B_L;
           SENSE_A;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
}

网友:
明白,谢谢60楼和61楼

网友:
谢谢grant,有空做个玩玩,呵呵

网友:
牛人真是多,为自己汗颜,学习了。

楼主:
第一次学布PCB,打样了这个电调板,虽然有BUG但学习调试无刷电调程序足够了
如果armok明确了坛子里4轴的开发人员名单,而且对这个电调板也感兴趣
我可以赠送电调PCB板及原理图等,给大家练手,另外也希望布板高手能把它做得更小

系统成功之时,便是开源之日

网友:
可以卖给我一块吗?另外我买写MOSFET

楼主:
to : 【68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呵呵,只要坛子里是有心研究电调程序并赞同开源的,免费
看回帖你也是仔细看过德国人程序的,当然算你一个

M8等元件抱歉不能送了,大家还是找阿莫邮购吧
毕竟是靠工资过日子的,不如阿莫当老板那么款啊

网友:
谢谢了 M8我有很多的

哦 对了 像你这样的板子 我经常做的那家做的话 打样估计100左右的 有可能还要低 下次如果我做电调板一样送你  呵呵

德国的程序看不太懂,有点奇怪的,不过最重要是还是那个比较中断,我想请教程序如下

void Manuell(void)
//############################################################################
{
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STEUER_B_L;
           SENSE_C;
           SENSE_RISING_INT;   //对照着图 他和AN885中的切换顺序好像是相反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是,SENSE_FALLING_INT,
                               //有点怀疑德国的程序是不是能够正确运行的。

          break;
   case 1:
           STEUER_A_H;
                   STEUER_C_L;
           SENSE_B;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case 5:
           STEUER_C_H;
                   STEUER_B_L;
           SENSE_A;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
}

网友:
还想发表一些评论:

德国的电调板的电流做不大的,原因是NMOS管的Vgs=5V,看了IRFR1205的datasheet,这个时候的Ron还是很大的,如果要尽量的减小Ron,那么最好使Vgs=12V,而PMOS他用了BC817,进行了电平的转换,使得Vgs=-12V能够完全的导通,因此IRFR1205将是电调的主要发热源。

刚才用multisim仿真了下 仿真的部分使高端的MOS管的驱动情况,我仿真的时候使用IRFR9540,可能默写参数不同于IRFR5305,如果在32khz的频率下驱动,Vgs电压在下降沿不是很陡峭,这样也会导致发热。最好使降低频率,使用16khZ的频率,但是如果使用16khz的频率不知道会不会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

网友B:
哈哈,越来越喜欢这个贴子了,昨天把公司前台那台破电脑的好硬盘马达给拆了

偶也要学电调^_^~~~~~~~~~

楼主:
to : 【71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所以我布板用SI4405,SI4404
NMOS用SI4404, Vgs=4.5V时,Rds=0.008欧姆,电流17A
当然如果Vgs能设计到10V更好,极限可以做到23A

楼主:
我已经用SI4405,SI4404 跑到32KHZ了
开关波形还是很陡峭的,有空再拍个波形视频上来

IRFR5305之类高压的别用了(VDSS = -55V , RDS(on) = 0.065 , ID = -31A ),只能调调程序

网友:
用TA4427驱动IRL(低 Vgs)的6个NMOS只改动BC817部份变成TA4427原电路可基本保持不变是否可行
还有他是如何测电流电压的,哪二个ADR1,ADR2设置是做什么的?

网友:
ADR1,ADR2是为了I2C设置地址的

楼主:
to : 【70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Manuell 是开环启动中的6步累加换向函数,关于德国人的开环启动程序
尚未完全看懂,也有质疑,有待上机验证

网友:
支持这个帖子!

网友:
在公司ERP里找了一下,发现几个管子,好像IR3805比较不错的样子,忘记型号了,,等下周领回来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一个1404的管子,可以上到50V ,70A,可惜没找到配对的

网友(2008-05-08):
feng_matrix
不继续了,期待后续的文章,呵呵!

楼主:
to :【84楼】 nomoneyiv

多谢关心哦,启动算法部分有些受阻,呵呵
不过坛子里的 bluemidi 有个有趣发现:
把德国人某个版本的C程序烧到我给他的PCB板里,竟然能运行
我的硬件删掉了德国人很多东西哦,端口定义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比较奇怪

网友:
是吗?!  呵呵,德国佬狡猾狡猾地!

-------------------------------------

顺便问一句,你有QQ吗?

MSN是多少?

楼主:
to : 【86楼】 nomoneyiv

QQ很多年没用过了
MSN有 : feng.matrix@yahoo.com.cn

网友:
我发现直接用德国人的hex文件可以用,可编译他们的源代码生成的hex不能用,
一加载就有短路的现象,不过程序马上就会保护了,我用的是限流的稳压电源,
如果直接接锂聚合物电池的话估计会烧掉MOS管了。

网友:
今天晚上编译了各个版本,发现德国人的V0.33可以在直接在楼主的板子上用的

网友:
佩服楼主,我刚生小孩那段时间,基本上做不了其它事了,忙得不行。现在回想,都觉得累

楼主:
to : 【89楼】 bluemidi

我在0.31版的C源码基础上,删掉了德国人的PPM、UART部分
并按着我的板子重新定义了一些管脚,现在程序基本可以用了,包括自启动
唯一不足的是,电流检测不准确,德国人程序中的限流参数是根据他的板子设置的
需要实验调整,这个值跟布PCB板上的大电流铜箔形状和长度有关
我的SHUNT铜箔电阻大概是他的2/5,可能跟我走线搞的太宽有关系
德国人的C程序编译出来较大,精简后HEX还有7、8K
我用汇编实现的同样功能HEX只有2、3K,加入PID调速控制也不过5、6K
不过做4轴电调里不用加PID算法,只能开环控制占空比,PID要放在4轴主控板中

楼主:
to : 【88楼】 bluemidi

这个现象就是曾经有人告诉我德国人留有“炸_弹”的原因,但现在分析程序看来,未必是故意的
也可能只是有些版本程序不完善,启动失败所至,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毕竟任何人写一套没有限流的这种电调程序,迟早也会遇到烧MOS管的情况

楼主:
重新设计了PCB,加入内径2mm外径4mm的螺丝安装孔
取消了上一版中较容易焊接短路的部分铺铜
并针对电调工作电流检测优化了地线

网友:
feng_matrix:
    淘宝上的一位卖家与你同名,是你吗?

楼主:
是我啊,正在淘宝上卖我一个多余的V尾混控和4405呢

网友:
在淘宝网上找SI4404/4405,看到一个挺熟悉的名字,就想起你来了.

楼主:
电调电流检测及自启动程序终于调通,呵呵
上图片及启动运转视频如下:

为了节省宝贵的MOS对管,避免调试启动程序中烧掉,只装焊了6片MOS:

飞线增加电流检测功能:

调试依旧用手焊版TWI总线调试器:

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配9英寸螺旋桨:

全部实验电路:

楼主:
自启动及调试视频:

点击此处观看 http://6.cn/watch/4523773.html(原文件名:http://6.cn/watch/4948604.html)

点击此处观看 http://6.cn/watch/4948612.html(原文件名:http://6.cn/watch/4948612.html)

点击此处观看 http://6.cn/watch/4948621.html(原文件名:http://6.cn/watch/4948621.html)

网友:
很好,很强大,,,,
--------------------------------

顶你的帖子!

网友:
我接着顶,不过我的STM32的版本,还没时间去调试,呜呜!

网友:
我和同事的STM32版本启动完毕,可以转了!

接着顶你!

楼主:
恭喜你啊,STM32比M8强多了,用啥通信接口啊?
都实现那些啦?比如过零运转、通信调速、启动、过流检测等等

网友:
看来楼上的比较关心比如过零运转、通信调速、启动、过流检测,提供一些图片参考,我不做解释。文档和代码目前均属于轻度受控,不便随意传播。阅读的时候可以撇开M32,用其它MCU通用也是一样的工作原理。6步方波驱动比较成熟,偶就不浪费网络流量了。

101楼的要用STM32的话,估计用STM32F103C6T6。M32有现成的BLDC参考驱动代码,是FOC方式,AC/DC BLDC。对电调用的马达不是很了解,谁能告诉我模型上用的马达是否有PMSM?看网上可以找到的资料,好像使用的都是120度6步方波驱动的BLDC,不知到哪里有文章介绍遥控模型上的马达是种类?

网友:
回:【102楼】 feng_matrix

恭喜你啊,STM32比M8强多了,用啥通信接口啊?
都实现那些啦?比如过零运转、通信调速、启动、过流检测等等
==============================================================

启动(超柔和启动没去做)完成,过零运转完成,通信完成(USB通信和I2C通信)

过流检测暂时没做,因为我的锂电池组有保护板,呵呵!

另,联系你可真难呀,成天不见你上线一次,呵呵!

楼主:
to : 【104楼】 nomoneyiv

不好意思,这两天在北京出差
白天要陪客户上信产部的培训课
只有晚上回酒店能上会网

网友:
上线了好,顶一次!

楼主:
刚刚吃完北京烤鸭回来
这一个星期,都是白天上课,晚上陪酒,
快成三陪了,都没空写4轴程序了,无奈啊!

楼主:
第2版PCB,修改了第1版的BUG,基本完成了TWI通信、过零检测、脉宽调速、过流保护、自启动全套电调功能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 感觉电机运转时, 声音满大的,呵呵!

---------------------------------------------

MSN你没上呀?

楼主:
【109楼】 nomoneyiv

加了桨,声音就大,振动也大

网友:
【110楼】 feng_matrix
流口水!
能把PCB文件传上来不,跟着玩

网友:
楼主的pcb有卖吗?

楼主:
to :【113楼】 (敏感词0386)123

呵呵,自己DIY的,还没打算出售

网友:
请教楼主:
   对于四极对无刷直流电机,一个机械周期包括几个电气周期?

网友:
我是说光pcb板没零件的,因为不想再去打样,哪样成本比较高.这样也能分担你打样的钱,当然也要你乐意才行啦.

楼主:
to : 【118楼】 (敏感词0386)123

第一版电调PCB板已经给出很多块了,剩下不多了,你想要几块?

网友:
想跟你买1片,因为暂时先不去打样。等到动手做主控板时,再去把电调板和主控板一起做。电机买了一只银燕的bl2215/20. 先试一下先。
主控板打算用bf532做。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以跑uclinux的核心测试来看,它的速度(400Mhz)是AP7在150Mhz时的2.5倍。但它本身是一只很不错的DSP,在处理数据上,速度可能会更快几倍。它可以实时压缩D1的mpeg4视频。

楼主:
送你一块就是了,快递费你自己出,你能上淘宝吗?晚上我在线,MSN联系吧

网友:
哪太感谢你了,快递到付!淘宝??你是说上你的网站?不知地址如何呢? 我的msn是shawn874&21cn.com (&换成@)。

楼主:
feng.matrix@yahoo.com.cn

楼主:
第二版焊接中:

先焊M8、三极管、和稳压块

楼主:
再焊MOS,全是进口SI4404/SI4405,一片4块大洋啊,一晚上整掉好几十片哦
DIY电调好几个月了,感觉无刷电调值钱的就是一堆MOS + 驱动算法

网友:
不要加哪么多锡,这样反而加重重量。不如果焊好后,在铜板上加铜线,这样会使电阻更小,质量更轻。

网友:
我对无刷电机没有经验
向请教楼主及各位请教几个个问题
1、我选择的电机工作正常运转电流是10A的话,我用SI4404/SI4405每项一片可以吗,不想楼主那样并联,要不成本太高了。
   向正常运转电流是10A的无刷电机,启动电流一般会多大啊。
2、你控制电机时实验PWM频率了吗,感觉频率在什么范围效果比较好。
3、楼主的电路板上那段镀锡的线是怎么画的啊。

楼主:
to :【127楼】 xsq2043

1.本来两片就是并联增加电流的,六路MOS都只焊一片当然没影响,但要注意NP管配对
商品电调启动电流可以设置的,自己DIY为简单可以程序设置一个参数固定之
实际启动电流和转子质量及带负载大小有关,我的最大启动电流:5A

2.开关频率试验过8khz,16khz,32khz三种,都可以正常运转没有问题
理论上频率越高响应速度越好,但32khz时开关损耗很大,表现在PWM驱动的P管较热

3.那就是普通的覆铜,只不过没盖绿油而以啊

网友:
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32k对于mos管来说, 问题不大啊.是不是接在g极的上拉电阻太大,电流不足,pmos管并不能完全关断呢? 再加上你并mos管(Qg = 0.105*2 nC),哪个电容值更大,更加不利于关断.

楼主:
to :【129楼】 (敏感词0386)123

我的MOS上没有并电容啊?

网友:
mos管g与S D极都会形成电容(同时也是它能控制DS电阻的原理), 你把两个管并在一起,哪么电容值就增加一倍.

网友:
请教一下:m8只有三通道的PWM,楼主是怎么实现6通道PWM输出的?是模拟PWM波吗?如果模拟的话,岂不是很占CPU资源?

网友:
为何说需要六通道呢? 只需要3通道而尔.

网友:
131楼说的很有道理,我曾做开关电源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MOS管的寄生电容很大(好像要有几百pF到1nF),MOS虽然是靠电压控制的,但由于管子有寄生电容存在,管子上控制G端的电压变化和时间常数RC有关(R就是你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极上那个470电阻),会使你的G端控制波形沿变圆(不是很陡峭),这样管子从导通到关断过程中有工作在放大区的时候,所以管子会热。
你NMOS不热我觉得你应该是用I/O口推挽输出了,而且你串的电阻是100欧姆。
一般控制MOS管子的时候都用推挽或者一个三极管加一个二极管,这样控制电压高低电平输出回路阻抗都很小,所以波形会很陡。
另外你要看你那个三极管自己的开关波形,Ib选择不合适时同样会造成三级管输出波形不够陡,经管三极管可以工作在几百兆下,但这要想快速开关和参数有很大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可能不是很准确,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来,和大家一起学习。

还想请教一下楼主
就是  “覆铜,只不过没盖绿油”   我做板的时候如何告诉厂家啊,不会是用焊盘画的吧

网友:
在阻焊层画出你不加绿油的区域便可.

网友:
谢谢,画板少、还不爱看书,以前没关注过这些层
大家启动过程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稳定值,等有时间我试验一下看看,以前从没有用过无刷电机,希望先知道一下大家的数据,我好有个参考。

楼主:
【136楼】 xsq2043

我用5A的启动电流,电机带桨启动时间,应该在几百毫秒级别
你可看上面98楼的视频

网友(2008-06-08):
to  xsq2043:

一般控制MOS管子的时候都用推挽或者一个三极管加一个二极管,这样控制电压高低电平输出回路阻抗都很小,所以波形会很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说的一个三极管加一个二极管的MOS控制方式是什么方式?可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to  xsq2043:

要覆铜,但不盖绿油那就在PCB文件选项中将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前面的勾选上,也就会显示出阻焊层(同时你也看到所有焊盘上都有的),然后你再沿着你不打算盖绿油的线上描画一下阻焊线就行了。

楼主:
4电调全部焊接完成,准备安装上DIY机架

找朋友车了几个铝撑脚:

四轴机架上安装螺纹柱:

四电调依次套入,形成“电调阵列”,每电调12片4404/4405,阵列总计48片大电流MOS,用来驱动4无刷电机

分层安装,平面空气可流通,准备最后加个散热小风扇对4电调强制散热

俯视,旁边是FUTABA 40MHz R115F 8通道比例接收机(改装)及天线管

侧面大电流电源线及TWI(I2C)总线,准备全部并联焊接
这样输入两个电源线,输出4根TWI信号线,比4电调分别安装节省了很多连接线

网友:
给feng_matrix 一个提议。可以用哪个塑料的像铜柱哪种,质轻且坚韧。还有就是,如果你再造板,可以考虑把同相的mos叠在一起,这样可以差少板的面积锡也少。因为管脚与大面积铜锡相连,在散热上不会带来任何阻碍。

楼主:
没看懂“把同相的mos叠在一起”? 是指相同的MOS上下叠放吗?

网友:
是的. 你现在不是把两个管并联来提高电流吗? 可以叠起来的.因为管脚是主要导热,所以不会因为叠起影响散热. 你送的板子已经收到了,还多了一片电调板和加速度板, 非常感谢! 但是能不能把原理图给我一份呢?

楼主:
上下叠放好象不好焊接啊?把上面那个管脚往下弯吗?

帖子1楼上面开头有个:
相关链接
1).自己DIY的无感无刷电调
这帖子2楼就有原理图啊,贴出几个月了,发给你的板子比那个原理图多了一个电流检测,就是布在PCB板上的那段铜箔
你可以不用,把德国人电流检测的程序屏蔽掉就可以了,不影响启动及调试运转等功能
注意3个BC817要反过来贴焊,有字面朝下,肚皮朝上,我给你发过装焊图吗?最近要的人多,我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
哪个电路看到.我的意思是哪个加速度板.不知是不是与德国人的一样呢?

不难焊的.也不用弯脚.加多点锡就OK了.

楼主:
3轴陀螺仪/加速度板与德国人的电路没有任何关系
原理图参照ENC-03 DATASHEET上的标准电路做的,已发到你邮箱

网友:
呵呵! 原来是重新设计! 对了, 如果方便,看看我的帖子里的视频(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66215&bbs_page_no=1&bbs_id=1025). 电机转起来好像挺吵的.不知是不是正常的.因为我在弄德国人的源码, 想确认一下它的代码是否完善.

楼主:
你的视频刚才看了,声音是挺大的,你把桨拆了试一下
如果还很大那就有问题了,不是电机动平衡不好,就是电调有问题
电调运转情况好不好,要看示波器,看六个MOS的开关情况波形

网友:
很精彩!
第二版的PCB可以出让两块吗 ?

网友:
手上没示波器,没办法看。今天把板子焊好了,加入电压和电流检测,并把供电电压提升到12V。启动和运转都没问题,电机噪音还是觉得有点大。可能电调与电机配合不好吧。要慢慢研究一下电调代码才行。但今天在12V工作下,转速变得很高,这东西就在身旁,感觉很危险。万一它飞浆。。。看来四轴在玩时真要考虑一下安全问题。

楼主:
电机、桨一定要固定牢固,电压别超12V,如果KV1000的电机12V下转速已过万
10寸桨拉力近2斤,桌面调试时飞桨很危险,如果桨向人飞,根本没有反应时间去躲避

网友:
想想也是.我的是1200kv的,这样算下来真的非常恐怖.不过我的电源应该支持不了,因为我用的是30W,12V的变压器作电源(怕烧mos和坏电机),虽然有足量200W的12V变压器电源(这个不敢乱用,因为试过短路,导线都立刻烧断).现在30W的电源,当送给电调板的设定值超过180左右后,转速不升反降,可能是变压器内阻大,所以输出电压降低了,转速便降了.这样便有一点想法,说出让大家讨论一下. 是不是在换相后前一小段时间里,电磁的效率不高呢?就算有大电流,也不能让电机转快. 而 feng_matrix 前面提到, 过零后要作30度电角度延时再换相,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楼主的电调程序什么时候公开?仿佛遥遥无期

楼主:
to : 【153楼】 yl3721 亮仔

此帖25楼源代码可直接编译使用在我的PCB板上,不过建议你还是学学【(敏感词0386)123】
自己花些心思研究研究,拿来就用DIY就啥没意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031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敏感词0386)123&bbs_id=1025

网友:
回【154楼】 feng_matrix

不是我不想DIY,工作太忙了,不允许有那么多时间做,也没必要做一些重复的东西.
我在公司是PID控温的,想快点完成电调,把PID控温的程序改下用到四轴上来

网友:
【楼主位】 feng_matrix

请问你的电调工作起来mos管温度大概多少? 能否用手触摸? 空载全速电流多少?

我用德国佬的设计做了个, 热得手不能触摸, 空载电流差不多5A

楼主:
to : 【156楼】 RickyZhou

空载电流5A? 5A电流MOS已经很烫了,不装散热片手都不能摸了,空载不可能这么大的,除非程序或硬件有问题

我目前的单电机正常运转【不包含启动过程】,空载电流大概在500ma - 800ma左右
四电调共同工作,空载全速在3A左右,见下贴最后一个录像【8楼】,有工作电流显示
四轴整机静态测试

网友:
【157楼】 feng_matrix

原来是电机的问题, 原来2600kv,现在换了一只1000kv的就OK了, 空载全油门1A左右

楼主:
1A左右就对了,我的800ma电压是10V的,用2600KV不加减速系统是不能上直驱桨的

网友:
2600kv可以直驱, 之前是配4.5寸浆直驱的. 电流大是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居然空载都上5安

楼主:
电调中烧入的是德国人那一版程序?

网友:
v0.41

楼主:
v0.41 版程序考虑问题还是较为完善的,我最近也在看v0.41源代码
对于不同电调地址,其启动延时是不一样的,四个电调是按顺序分别启动的
这样可避免4电调同时启动电流过大的问题,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有个别启动失败现象

网友:
对于程序, 我还没有研究, 现在是拿来主义, 拿来能用就先用,以后再慢慢改进

楼主:
你能不能实验一下堵转保护?
比如15%油门正常空载运转中,用手捏住电机停转,看是否有电流保护
当然有点危险,可能会烧掉一个PMOS

网友:
试过空载全油门堵转, 电流大概去到3.5A, 松手重新启动, 试了几次都没有问题.

不知是否有保护到

楼主:
to : 【166楼】 RickyZhou

好啊,这也是我想试的结果,能做到这个效果就可以实用了

网友(2009-04-28):
时光飞逝,,发现我真的来的好晚!!

Mark!

网友:
在哪有买,我想买一块,麻烦有的话联系我呀,QQ:3592363

网友(2009-08-12):
楼主赶快多做些嘛,等不及要买啊!!!!!

网友:
一年多前的帖子,你还想买?

网友(2009-09-14):
我是初学,看了一点资料。尤其是楼主的帖子,深受启发,在这里先感谢一下。基本的无刷无感控制的原理算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启动过程还是不太明白。
   是不是开始先导通一步例如A->B,则另一相产生反向电动势,则产生过零检测的信号,但是刚刚开始不知道要换相得时间,得起码有两个以上的过零信号才能算过转30度的时间,而导通一步也只能产生一个过零检测的信号吧??那启动的时候是如何产生几个连续的过零检测的信号的??我不太明白。是不是导通一步例如A->B会由于“惯性”产生好几个过零检测的信号??从而算出换相得时间??
  可能我说的又很多错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LZ可真是幸福呀!!!

网友(2012-12-08):
引用 网友B:
哈哈,越来越喜欢这个贴子了,昨天把公司前台那台破电脑的好硬盘马达给拆了

偶也要学电调^_^~~~~~~~~~ ...

前辈,你电调做好了吗?

网友(2014-04-29):
暂时标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原理图中mittel点三个电阻的对称联接方法就可以知道
它是用来体现3相线圈的星型接法的中点电压(三角 ...

强啊 分析的

网友:
mark 刚拿到的TWI总线无刷电调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