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选什么GYRO呀?

楼主(2008-04-03):
ADXSR300
ADXSR150
MLX90609
IDG-300

这些都不便宜呀,,,,,,,,

网友:
看来最便宜的就是3个ENC-03了.

ADI的单芯片三轴陀螺仪好像要$300左右。

楼主:
是呀,你们有什么好的芯片方案吗?

网友:
最实际的方案是采用ENC-03,要是不计成本的话ADXSR300不错。

楼主:
ENC-03  哪里有卖,,,精度如何?  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