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测版下载后按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2008-04-04):
我照V0.3原理图做了除放电充电部分的其他部分。烧片后按按键没有反应,为什么呢?

网友:
按最右边的 两个键  (enter 和 cancel),同时按下,应该可以进得了菜单的

呵呵,按键都改好了么?

楼主:
同时按了。仍然没有反应。除非修改程序不检测P10msReg标志就可以自动进入菜单且正常选择。

网友:
你下载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公测版0.042-0.12都下过。烧的是V0.12b

网友:
试试看 V0.12 吧

楼主:
试过了。不行。感觉是定时器0溢出中断没有反应。程序里除了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没有发现定时器0的初始化设置。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5402.jpg(文件大小:327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80405(00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5403.jpg(文件大小:469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80405.jpg)

网友:
强悍的万能板,楼主厉害啊!

Timer0的初始化在 pwm.c 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告诉我,你开机后停留在什么画面?(顺便告诉我是哪个版本)

楼主:
画面就停留在“OurOUR, Charger ”那里

网友:
好吧,和我一开始一样的,也许我和你的原因不一样.我的问题是虚焊.

请检查一下按键以及按键处理部分的硬件,估计是没有读取到键值.

网友:
严重怀疑是虚寒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