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能不能考虑加入GPS模块接口

楼主(2008-04-04):
采用UART接口的GPS接收器,价格也不贵
人的视距毕竟有限,都遥控用途有限。我想让它有一定的自主运行能力。
1、首先可以设定返程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否则回不来了,比如公司或者当前位置经纬度;
2、可以设定目的地的经纬度,比如家;
3、机器上增设遥控发射装置,到目的地触发目的地的警告装置,这样接收人就知道东西到了,由接收人持遥控器发指令接收物品;
4、飞行过程中要考虑空中避障;
5、到目的地的续航电池是否足够,输入目的地时就计算当前位置和目的地距离,飞行过程中电力消耗大于1/3以上而当前飞行的距离还不到目的地距离的1/2,执行返航,以免飞到哪里都不知道了

哈哈,思路乱七八糟的,我主要是想给家里运钥匙,老婆经常忘带钥匙,要送过去挺麻烦的,还有坛子里的兄弟们可以考虑让它给你们送送情书、小礼物之类的。

楼主:
哈哈,同城运运IC,发票之类都可以的

网友:
哈哈,很有创意的用途。如果载重能力高点就更好了,可以帮我去买菜。

楼主:
哈哈,到时候这个机器一多,天空中到处白菜飞来飞去了

网友:
放钻石上去的话,估计飞出去就回不来啦

网友:
突然想到,如果每个桨上再设计一个风火轮,晚上飞起来一定很COOL,哈哈

网友:
考虑电源了吗?哈哈

网友:
按armok 阿莫的设想,老胡和老马就不用谈直航了。

网友:
阿莫的四轴飞行器上放几个钻石 我肯定用弹弓把它打下来 o(∩_∩)o...

网友:
特殊的发光处理,人家还以为是UFO呢(如果装上..,那么....)

网友:
有人都提出实际用途了,这想法真不错。
放钻石的四轴飞行器肯定要么是隐形的,要么是防弹的或者飞行高度在一般炮弹的射程之外,呵呵。

网友:
再攪個項目:地空導..彈

楼主:
在Google Earth软件左下角有指针所指的经纬度,GPS精度有10米左右,完全可以控制在空旷地降落,比如图中的体育场,还可以用Google Earth规划一下途径地,避免图中比如一些比较高的大厦等障碍。出发地-〉途径地1-〉途径地2-〉途径地N-〉目的地

楼主:
哈哈,到时候叫来大群同事,逗逗大家,先别告诉大家,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大喊一声“把钥匙送回家去”后,你就回去忙其它事了,四轴飞行器就载着钥匙送回家去了,人家都惊呆了,哈哈哈。

楼主:
楼上的,晕倒。。。哈哈

网友(2008-05-23):
【16楼】:不要到时飞行器挂到别人的阳台晒衣服的地方,正好将一条女NK拖走 .... 第二天报纸就会有头条:“性变态科学家,发明神奇飞行物,专盗女性内裤”。

阿莫的发言相当强大

网友:
将来实际飞行的动力部分供电问题一定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是能飞五百公里那就有实用价值了,但是这好像不太现实啊.

阿莫现在不考虑这个,到时候会哭的.

网友:
用我们的北斗吧,别指望别人的.

不过GPS好象太费电哦,我们这东西又不是放在太空上.

网友:
GPS耗电? 平均电流80MA而已.3.3V.
用过GPRS模块,才知道什么叫耗电~

网友:
80ma还算省电?

网友:
耗电多少看模块的,我装在4轴上的GR-85,只有25-30mA

另外GPRS模块的耗电不能跟GPS模块做比较
GPRS是双向通信模块,有射频功率发射的
GPS模块仅仅接收卫星信号,功率上没有可比性

网友:
GPS自然是装上比较好,不过,我想还是阿莫说的,一步一步来,先实现空中悬停。最后加相机,加GPS,应该是目标之一吧,我想。到时候实现了基本功能平台,我们愿怎么发挥就这么发挥啦。

网友:
实现稳定飞行才是关键。抢险救灾往往都是恶劣天气下进行的。城市高楼间的复杂气流也严重影响飞行器安全。实现恶劣气候条件下稳定飞行才真正有应用前景。

网友:
我晕

yy+科学讨论的说撒

有时候科学就是YY出来的

网友:
我认为前期的就要加上GPS,航拍中GPS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至于如何稳定飞行,实现悬停,这些与GPS是分开进行的工作,就好比实时系统的一个任务一样,硬件要先做出来,焊不焊,软件加不加功能以后再说,至于功耗相对于电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GPS模块推荐使用U-BLOX5系列的,4HZ的导航电文,性能最强。

网友:
GPS 有更强的 我们产品用于测量2cm 平面 5cm高程  不过价格比较贵
但可以用普通模块,但给差分信号,这样好的情况下亚米 (1m 以下)

网友:
机器能上天,电池够强劲,CPU够强,装什么东西在上面都没有问题。

网友(2008-06-22):
不要考虑抢险救灾,能把毒品运过堵卡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到时飞行器挂到别人的阳台晒衣服的地方,正好将一条女NK拖走 .... 第二天报纸就会有头条:“性变态科学家,发明神奇飞行物,专盗女性内裤”。——阿莫

阿莫太搞笑了

网友:
想法不错!看来没事的时候可以YY一下啦,哈哈。
顺便也YY一下
我们可以把四架直升机的动力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四桨中的“巨无霸”了。到时也申请一个吉尼斯什么的,至于控制嘛,我们可以改造直升机的控制系统,利用四组旋翼控制系统(可变螺距控制)之间的配合,来控制我们的“巨无霸”四桨飞行器了。弄不好还为国防事业做出什么杰出的贡献,至于能干什么,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2008-08-27):
“挂到别人的阳台晒衣服的地方,正好将一条女NK拖走”,笑死我了!楼主创意在无人机上都已经实现了,感觉关键不是GPS,这都是有现成的可以利用,楼主的功能都可以实现,倒是续航的动力是个大问题。突然想到,哪位大大有燃料电池的资料?我找了很久......

网友(2009-04-03):
我也来吹吹,加个太阳能电池板,会不会太重了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