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断问题

楼主(2008-04-04):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22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DCBusSample = ADCL;
        temp = ADCH;
        IDCBusSample += (unsigned int)(temp << 8);

    IDCBusSum += IDCBusSample;
    IDCBus = IDCBusSum >> IDCBUS_FILT_INDEX;
    IDCBusSum -= IDCBus;

    if(IDCBus > IDCBusMax)
    {
             nr_overcurrent++;
             if(nr_overcurrent > 3)
                 {
                          nr_overcurrent = 0;
                          FaultStatus = ERROR_OVERCURRENT;
             }
        }
    else
    {
             nr_overcurrent = 0;
        }
}

/*---          Get the ADC result         ---*/
unsigned int adc_result(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temp;

           //--- Select the AD channel ---
       ADMUX &= 0xe0;//default

           ADMUX += channel;

           //--- ADC start convertion ---
           ADCSRA += 0x40;

           temp = ADCSRA;
           while((temp & 0x40) == 0x40)
           {
               _NOP();
                   temp = ADCSRA;
           }
           result = 0;
           result += ADCL;
           temp = ADCH;

           result += (unsigned int)(temp << 8);

           return(result);
}
/*---     Initialize the A/D converters    ---*/
void init_adc(void)
{
     //Select the ref volt and adc channel
     ADMUX += 1 << REFS0;   //AVCC with external capacitor at AREF pin.
         ADCSRA += 1 << ADPS2;  //Division factor : 64
         ADCSRA += 1 << ADPS1;
         //ADCSRA += 1 << ADPS0;
         ADCSRA += 1 << ADATE;  //Auto triger
         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IE;   //Enable the adc
         ADCSRB += 1 << ADTS2;  //Triger source: Timer0 overflow

         /*---      Enable ADC      ---*/
         ADCSRA |= 0x80;
}
我用了4个ADC管脚,想不同顺序的进行AD转换,我可以怎么做好呢? 按照我这样的写法,在MAIN()中调用的时候会中断掉。到底怎么样能做到有顺序的转换呢?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
用CVAVR中的程序生成向导生成一ADC中断的程序框架,然后学习里面的处理方法.

楼主:
谢谢machao,虽然我还没有解决,但是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ADC中断中用switch语句选择通道就可以了。这个想法很不错的,调了很久才调通的。
现在把问题的答案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22
void adc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adc_state = 0;
       unsigned char temp;

           IDCBusSample = ADCL;
           temp = ADCH;
           IDCBusSample += (unsigned int)(temp << 8);
           ADMUX &= 0xe0;

           switch(adc_state)
           {
               case 0:
                IDCBusSum += IDCBusSample;
                IDCBus = IDCBusSum >> IDCBUS_FILT_INDEX;
                IDCBusSum -= IDCBus;

                        if(IDCBus > IDCBusMax)
                        {
                                nr_overcurrent++;
                                if(nr_overcurrent > 3)
                                {
                                    nr_overcurrent = 0;
                                    FaultStatus = ERROR_OVERCURRENT;
                                }
                        }
                        else
                        {
                                nr_overcurrent = 0;
                        }

                                //ADMUX &= 0xe0;
                                ADMUX += 1;
                                adc_state++;
                        break;
                   case 1:
                        TBottomBusSum += IDCBusSample;
                TBottomBus = TBottomBusSum >> TBOTTOMBUS_FILT_INDEX;
                TBottomBusSum -= TBottomBus;

                                ADMUX += 2;
                                adc_state++;
                        break;
                   case 2:
                        TTopBusSum += IDCBusSample;
                TTopBus = TTopBusSum >> TTOPBUS_FILT_INDEX;
                TTopBusSum -= TTopBus;

                                ADMUX += 3;
                                adc_state++;
                        break;
                   case 3:
                        TBoilerBusSum += IDCBusSample;
                TBoilerBus = TBoilerBusSum >> TBOILERBUS_FILT_INDEX;
                TBoilerBusSum -= TBoilerBus;

                                adc_state = 0;
                        break;
                   default:
                                adc_state = 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