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主轴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04-04):
我之前是使用电磨。
感觉电磨缺点如下:
1.噪声太大,会影响家人和邻居。
2.振动大,影响精度。
3.转速和扭力都不够

专业电主轴太贵,电机+变频器要2-3千块。
这两天在taobao上找到一款有刷直流电主轴,据说很安静,转速最高一万转。电机加250w 85V变压器350元,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噪音没有电磨大是肯定的,精度就不好说。

楼主:
卖家说夹持范围0.6-4MM  精度跳动 0.03-0.05左右。

网友:
电机跳动正常不会超过0.01mm(在超过2000转的电机如果超过此值就好像“开飞机”一样了。如果是夹头在加工时有跳动在业余的DIY可以接受。工业标准的不应超过0.002mm;超过此值主轴的寿命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