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低成本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

楼主(2008-04-04):
今天又拿到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啦,呵呵
为降低DIY成本,陀螺仪用的是ENC-03而非ADXSR300
三轴加速度计用的是ADXL330,PCB板子布了,但遥控飞可以不焊
把3轴陀螺仪/加速度独立布板,而非象德国人那样布在一起
是想以后3轴陀螺仪/加速度模块还可以DIY其它东东哦

2片ENC-03及1片ADXL330

垂直安装的Z轴陀螺仪板,正反双面布,旋转轴方向相反,这样调整程序方便
两片ENC-03电路并联,实际安装时只装一片

两块板的比例:

楼主:
两板的焊接方式准备这样,三片陀螺仪ENC-03相互垂直90度,3轴加速度计ADXL330与底板平行安装

楼主:
顺便再贴张初生儿子的大头照,最近时间都花在给他换尿布上了,4轴DIY基本暂停
抱着儿子和看着自己DIY的PCB板,都很开心哦,就是没时间调试程序了
以后等他长大了,教他跟老爸一起玩航模和单片机,呵呵

网友:
楼主那儿能搞到ENC-03啊?

楼主:
赛格电子市场里,卖传感器的地方,不过零售可能比较贵

网友:
ENC-03是测倾角还是角速度?

网友:
楼主 价格贵 大概多少啊 下次去买时有个低

网友:
是呀,说说嘛,,,明天去转转!

网友:
刚从赛格回来.那里的FLASH 真是便宜.2G BYTE的NAND, 原装的三星不到35RMB.

网友:
2楼:你的儿子睡得好香啊。恭喜。

网友:
恭喜楼主!你这个宝贝睡得可真香呀!

网友:
恭喜楼主生了个大胖小子

网友:
請問樓主那裏可以買到ENC-03阿?謝謝!!!!

楼主:
零卖大概是四五十左右吧
我是让朋友在西安帮忙买的

网友:
楼主等你儿子满月了有时间帮我也搞个飞控板,我想把油动的四桨飞起来,你平时玩什么飞机的。

楼主:
现役有三架:
固定翼是一架十冲80级油动3D
直升机一架油动雷虎V2、一架国产凤凰450电直

网友:
feng_matrix,模块化设计很不错啊,以后还可以利用到固定翼上。

楼主:
to 【19楼】 leanang

呵呵,其实只是这么一说
用在那我自己都没想过呢

楼主:
今天在淘宝上买到了三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30,真的很小,价格52,还可以接受
无铅的大概贵几十块吧,性能一致

楼主:
实在太小4mm X 4mm,手工焊接挺难的

网友:
MMA7260也差不多这么大啊,搞坏一个还蛮心疼的啊,呵呵

楼主:
to : 【24楼】 bluemidi

所以要在天气晴朗之日,沐浴焚香而后焊接ADXL330,哈哈

网友:
楼主真风趣,用电烙铁是有点难度,毕竟是MFL封装的。可以用热风枪吹啊

网友:
焊接的问题有些头疼,热风枪也不好用,和这个比起来,我怀疑我宁愿手工焊LQFP100

楼主:
有些不好意思了,业余DIY只有烙铁,热风枪都没啊

网友:
我是把他翻过来脚朝上,用废管脚连焊的,焊好后点些热胶固定保护,我用的是ST公司的传感器。
外形和你这个一样 5mm*5mm 的,把它背紧靠着线路板就基本和线路板平行了,测量误差也小。
有热风枪当然最好了。

楼主:
to : 【29楼】 wwwer 狼族蚂蚁

哈哈,好办法,顺便问问加了加速度传感器后,稳定效果如何?
并请教加速度传感器信号和陀螺仪信号如何混控的?
这个算法一直没想的很清楚

楼主:
51节干了点活

拼版打样,一块新的3轴陀螺仪加速度板和一块M8采样解析板

陀螺仪板加入校准电阻

解析板采用贴片M8,16M晶振,TWI总线输出,可工作在400kb/s,每数据包12字节,传递6个2进制16位数
分别表示3轴陀螺仪与3轴加速度,精度都是10位,抛弃首次采样值,然后移动加权平均

解析板上预留了一红一绿两个LED,显示陀螺仪及通信状态

楼主:
两板机械位置对应,可上下连接则系统变成TWI数字输出3轴陀螺仪加速度计
也可单独使用上板,则为模拟输出3轴陀螺仪加速度计
整体尺寸3cm X 3cm X 3cm,以后有空再给它做个透明外壳

楼主:
外壳上有MA 534字样,应该是MA吧

网友:
05年第34周出厂。陀螺仪的这三个封装,我一个都没见过。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手上倒是有一个,数字输出的,本身的信号出来就已经是IIC或SPI接口了。

楼主:
RC封装没见过啊,这个是西安那家公司卖的
目前我只能零买到这个,其它到没考虑很多

楼主:
to : 【39楼】 armok 阿莫

你说的外国人也有做出来哦,以前REDFOX发给我的一张照片
上面的四轴只有IC卡那么大,应该是个有刷的

网友(2008-05-07):
漂亮, 进展如何?

网友:
太漂亮了!现在进展如何了
我也玩模型,5IMX电固斑竹

网友(2008-06-06):
这个小电机很像手机上的震动电机

网友:
这两天开始准备画下板子,突然发现M8只有6和AD嘛,PC0到PC5,但是PC4和PC5又是I2C总线,那就只有4个AD了,不够嘛,弱弱的问下楼主,怎么办呢?

网友:
你用贴片的就有8通道了。

网友:
不是哦,我看了一天的资料,贴片也不够哦

网友:
记号
做的很不错哈

楼主:
to : 【47楼】 steamed410 周炜

贴片多两只管脚,ADC6,ADC7

楼主:
放假三天,写了个测试三轴陀螺仪的程序

用到上次做的【TWI转UART串口】,串口连接PC
见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32419&bbs_page_no=1&bbs_id=1025

这是3轴陀螺仪加4轴混控板:

这是前天在上海国际航模展上淘的11.1V 20C 3300mah锂聚电池:

这是调试视频,屏幕中六根柱状图显示采样值0-1023
从左到右分别代表 陀螺仪X轴、Y轴、Z轴、加速度X轴、Y轴、Z轴,上位机程序用DELPHI 5做的
http://6.cn/watch/5427217.html

楼主:
从这个调试软件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串口传输还是偶尔有误码的,大概因为用8M晶体的原因
上次从阿莫那里邮购,就买了一个14.7456M晶振,竟然根本不能用,很郁闷

还有一个问题是XY两轴的采样值竟然是“联动的”,就是X轴旋转Y轴输出跟着旋转
视频中就可以看出,但实际量运放模拟输出电压是不同的,没想通是为什么

网友:
看了下视频都是显示的是角速度和线加速度,实际应用的时候是不是要积分成角度来用呢

楼主: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要用角速度算倾斜角,需要角速度与时间的积分来算
其它方法就未必,比如在静止时只用3轴加速度也可以算出倾角
4轴算法可以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群策群力啊
甚至坛子里还有外国人用神经网络算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9947&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feng_matrix:

看了你测试三轴的视频挺不错的。也挺奇怪你的加速度XY轴怎么变化一样啊?会不会你程序或者硬件采集的是通一通道啊?
还有下次出视频可以动作温柔点,看你那么折腾挺累的吧,呵呵!

其实可以试试把加速度的值用串口接收下来,用exlce制成图表看看曲线图,更直观。还有在手上摇动的时候,把角速度用积分的方式得到的值,用同样方法制成曲线图,应该基本和加速度的曲线吻合的(其实就是倾角值)如果这两个值吻合精度做到很高,就可以拿来判断飞行器的姿态了。你会DELPHI那就更好了可以直接制表,做成以后调试四轴电路的工具,其实老外就是这么做的,看到你做的比较顺利,所以我也随便说说,太高深的我也说不了,嘿嘿。

回53楼,如果直接用角速度积分计算倾角没有加速度的配合,我想初始值很难定吧,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误差积累还是要人为通过眼看矫正的,这应该就是有些朋友仅仅用角速度传感器做的四轴效果。

楼主:
to :【54楼】 wwwer 狼族蚂蚁

你说的对,我理解仅靠角速度积分计算倾角,肯定有积分误差的累积的
它不能用来标定相对水平面的绝对倾斜角

XY轴联动可能是我的程序BUG,我用量过硬件XY两轴的输出电压不一样的

视频中的DELPHI程序是我随便画的,只反应采样值,不是很直观
而且一般WINDOWS基于GDI的控件不适合做高速图象刷新的页面
所以我又用DELPHI + DIRECT X SDK 做了一个3D版的,准备把模型姿态实时绘制到PC上,这样更酷些
不过PC端软件工作量要大些,先上个做了一半的3D页面拷屏

楼主:
再做了一个简单的4轴模型,用来显示3D姿态

网友:
你太强了,会的还真多啊!

楼主:
to :【57楼】 wwwer 狼族蚂蚁

呵呵,过奖了,DELPHI是我9年前刚出道时用的编程工具哦,多年不用了
最近听说Borland把IDE低价卖掉了,感慨啊!
再拿出来晒晒,怀念一下

网友:
太厉害了你,我已经回成都了,开始着手做三轴陀螺了
我想问下你需要的元件清单可以给我份不,我明天就去采购

楼主:
呵呵,整到晚上3点多,终于找到BUG,数字三轴陀螺仪/加速度计调试通过,发视频庆祝一下
陀螺仪三片ENC-03,3轴量程300度/秒,加速度计一片ADXL330,3轴正负3G
输出400khz TWI(I2C)总线,精度十位,0-1023

视频1,可看出静止时,除加速度Z轴垂直地面,多一个G的输出外,其它陀螺仪的3轴及加速度计XY轴硬件都已校正到中点:
http://6.cn/watch/5481636.html

视频2,陀螺仪实物与屏幕采样值联动,按顺序分别测试了陀螺仪Z轴、Y轴、X轴
然后在静止状态,看不同轴正反方向朝下时,1个G的重力加速度与其它轴的区别
http://6.cn/watch/5481724.html

视频3,陀螺仪连接到3D模型页面,采样值已传送到程序左上角显示区
但3D的虚拟4轴模型还未与之连接,发现还有两大部分程序工作:
1.根据三轴陀螺仪/加速度计的输出计算各轴姿态角度
2.根据各轴姿态角度将虚拟4轴模型绘制到3D空间中
需要用到高数矩阵运算中的坐标变换,毕业多年早忘了,看来一晚上是搞不定了
http://6.cn/watch/5481990.html

to : 【59楼】 steamed410 周炜

回头给你整理个陀螺仪装焊图

网友:
第二个视频看来已经很正常咯,3轴角度相当的正常了,恭喜恭喜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的程序问题?
谢谢你把焊装图给我
我的邮箱是steamedbun1124@hotmail.com
另外你可以把陀螺和电调的PCB给我寄一套不呢,我现在采购元件,这样元件到的时候你的PCB也到了,谢谢
对了,我加了你的MSN,名字就是我的邮箱

楼主:
程序BUG,变址寄存器值搞错,数据顺序存储错误,汇编写的程序存储器绝对地址容易搞错

最近要这两块板的人太多,我都来不及寄了,快递费你自己出噢,呵呵

网友:
好的,快递到付就是了,谢谢你!
我的地址是:成都顺江路解放军452医院门诊药房
名字是:王琦
电话是:13880091501
焊装图下午可以给我不

网友:
继续等楼主的焊接图哦!

楼主:
【65楼】 steamed410 周炜

图发给你了,今天早上刚发,请查收

网友:
【66楼】 feng_matrix

你好,问一下,ENC-03 MA 和 ENC-03 MB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图已收到,谢谢LZ,不过刚刚出门,手机看不清楚图片,不然就直接去城皇庙电子市场了,谢谢LZ

楼主:
【67楼】 bluemidi

共振频率不同,性能一致

网友:
请问在protel中ENC03和ADXL330这两个元件在什么库中可以找到呢 我找不到这两个东西

楼主:
这种非常用元件标准库没有的

网友:
LZ大大,PCB板子什么时候可以寄给我哦

网友:
难道有空板吗?LZ能不能也寄给一份,愿付成本费与辛苦费。

楼主:
to :【72楼】 steamed410 周炜

PCB已发出

楼主:
【75楼】 steamed410 周炜

用我的PCB时请注意,过流采样是 ADC03 管脚,而ADC06我用作电池电压检测了
如果你不是自己写程序,而用德国人的程序,无论那一版
采样部分语句要稍作修改:

ldi main_temp0, 0b00000011;
out ADMUX, main_temp0;

否则上电运行会出现过流保护,现象电机是启动完成后,转速逐步降低直到停止
注意采样前保护比较器地址、采样后恢复比较器地址

楼主:
用阿莫处买的3个 ENC-03MB 新做了一个3轴陀螺仪,油光锃亮啊
这次把采样滤波MPU换成了20MHz的 M48,价格比M8还便宜
每us可执行20条语句,速度那个快啊!

楼主:
to : 【73楼】 xj_1232005

他们要的都是电调板,你要电调还是陀螺仪?
我的MSN:feng.matrix@yahoo.com.cn

网友:
你好,能否卖一套三轴陀螺仪板给我?

可以送你一套参考德国人做的机械部份中心板给你以表感谢

楼主:
可以啊,我MSN在线的

网友:
谢谢LZ我的PCB已经到了,相当感谢

楼主:
to :【81楼】 steamed410 周炜

不会吧,上周6给快递的,现在才到你那里

网友:
to:【82楼】 feng_matrix
因为地址是我女朋友的,是她收的,上午才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

楼主:
今天上班扩充了程序,在主控板上同时采样了陀螺仪、加速度、系统输入电压、输入电流
还有8路接收机遥控信号,接收机用的是FUTABA FP-R115F,改装后输出8通道PPM比例信号
PC端依旧沿用上次陀螺仪的程序,由于通信协议定了6路16位信号,就显示了接收机的前6道结果
从左到右分别为:副翼1、升降2、油门3、方向4、开关通道5、比例旋钮6。
7道、8道也接收了,显示不下,懒的改串口通信程序了。

这是接收机,可以看到比正常的多了一根PPM信号线:

接收机5V电源由主控板供给,PPM引入主控板ICP捕捉管脚,分别采样8路脉宽:

发射机是我玩航模多年的FF9 SUPER 40MHz:

整体连接:

采样结果随遥控器动作而变化的视频:
http://6.cn/watch/5649334.html

楼主:
记得以前有人问我四轴的PID参数怎么调?我的办法就是那三个多余的6、7、8比例通道
设置遥控器上的VR(A)/VR(B)/VR(C)三个旋钮连接到6、7、8通道,边飞边调,调稳为止

网友:
请问这些电子元件那里可以买到呀

网友:
好东东,楼主很牛啊

网友:
feng_matrix 有没有多的PCB板子,出售给我呀,
PCB加元件一共多少开支呀,

网友:
LZ,我用的是FF9 72M频段的。接收机是原装R149DP,但装在我的翼手龙上,没想摘下来。不过手头真有一部空闲的FP-R115F接收机,跟你的完全一样,不知如何改装成8通道并引出PPM信号,可否赐教?
另外如果我再买一部R149DP接收机,可否引出PCM信号呢?解码我倒是找到了资料,就不麻烦您了。前两个问题还请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to :【89楼】 Alex_rcpilot

打开FP-R115F外壳,里面有上下两块PCB
一块是高频接收板,一块是舵机信号输出板,高频部分与舵机部分就是通过PPM信号控制的
两板之间有3根线连接,除了地线和+5V,剩下的那根就是PPM信号线
加根线引出到三芯插座中即可,改装对原有接收机外形功能等都没有影响

网友:
从feng_matrix得到一个PCB,接上ADXL330后,ACC_X/Y/Z在摇摆时能输出不同电压了,打算用这个来做一个两轮平衡机器人。
照片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

网友:
【91楼】 zhangzq71

光有加速度传感器搞不定的吧?还是需要有陀螺传感器的

网友:
to:【90楼】 feng_matrix

谢谢,我已经找到那根PPM信号线并成功引出了。
再有问题会继续请教您。

网友:
【92楼】 bluemidi

是的,还是需要陀螺仪。请问你有这方面经验吗?

网友:
就只利用三轴加速度是否有可能得出某一时间的角度?

网友:
楼主的pcb收到了, 能否给个焊接图? 谢谢.  super_rx@hotmail.com

网友:
to 【95楼】 zhangzq71 :
运动时不能。

网友:
运算放大器 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你看看电压,还有必要加运放吗?

网友:
to: 楼主, 昨天焊了你的板, 没有焊加速度计,焊了两只水平的陀螺仪, 测量了一下有些怪现象。

情况1:REG1117-3.3输出3.3v,陀螺仪输出1.3v左右, 经运放LMV324输出1.25v左右
情况2:REG1117-3.3输出2.2V,陀螺仪输出1.3v左右, 经运放LMV324输出0.5v左右

似乎刚焊接完芯片还是热的时候是情况1, 冷了之后是情况2。

把lmv324拆了以后REG1117输出恢复正常。 但奇怪, lmv324是是用5V电源, 不可能把3.3V拉低到2.2V的阿

LMV324换了两片, reg1117-33也换了两片, 结果依然这样, 想不通

楼主:
to :【100楼】 RickyZhou

你可能是ENC-03方向焊错了,焊接正常的话,运放输出是1.5 - 1.65伏

117 3.3一定输出 3.3V,跟焊不焊运放没关系的,拉低到2V是肯定焊错了,或有短路

网友:
我记得我用AD测出来的大概是1.3-1.5之间,晚上回家再确认一下。

楼主:
用我这个电路,运放输出至少不低于1.3,否则不是焊错,就是ENC-03已经摔过并中点偏移了

确认焊接无误而输出电压在1.3V到1.5伏,可以加焊那几个470K校正电阻【大小可微调】,能校正到1.5-1.65,这样用3.3V采样参考电压
保证陀螺仪 【中点值 = ADC MAX / 2】,再重复一下117稳压输出一定要是对的,否则可能有局部短路,会搞坏ENC-03的
特别是焊ADXL330时,器件很小4MM x 4MM,底面焊锡一多就短路,要当心

网友:
奇怪,以下是我顺手翻动是的值,单位是mv, 如1:1324是1.324mv, 前面的1:是没用的,请问这正常吗?
1:1324
1:1374
1:2261
1:1930
1:1444
1:1086
1:0427
1:0087
1:1107
1:2997
1:0102
1:2997
1:0093
1:2997
1:1250
1:0084
1:2997
1:0752
1:0090
1:2997
1:0099
1:2997
1:0099
1:2997
1:0096
1:2997
1:0087
1:0357
1:2997
1:0093
1:0480
1:1359
1:2405
1:1403
1:1054

网友:
to 楼主

回去检查过一次,没有发现焊接错误与虚焊。

楼主发的邮件上提到220k, 4.7k, 不用焊, 但在焊接图上没有发现220k 和4.7k的电阻, 请指教。

网友:
to 楼主

另外我用的是LMV324,而楼主的是LM324,会不会是问题?

现在的情况还是一样, 接运放, 3.3V 输出拉到2.18, 不接运放,正常3.3输出

楼主:
to : 【104楼】 zhangzq71

你只装焊来了ADXL330,ADXL330是不经过运放的,和 RickyZhou 不是一回事,他只装ENC-03

TO : 【105楼】 RickyZhou

不是220k, 4.7k不装,是220k, 470k不装,因为这两种阻值的都是用来校正输出的电阻

网友:
to 【107楼】 feng_matrix

在焊接图上没有看到220k 与470k电阻的位置

网友:
feng_matrix,

我的也安装了ENC-03,那些数据就是ENC-03出来的。

楼主:
静止时,应该在1.3V以上吧,动的时候当然会小的
而且你的C1117 3.3 应该输出是3.3V稳定值吧,不会变2V的

楼主:
to : 【106楼】 RickyZhou

如果你的ADC采样参考电压是3.0V或3.3V,用LM324足以,其输出好象是VCC-1.5V
3.3V参考电压时陀螺仪中点可硬件校正到1.65V附近,3.0V参考电压时陀螺仪中点可硬件校正到1.50V附近
LMV324在5V供电时,输出电压可接近5V,比ADC参考电压高太多,反而不好
器件并不一定是范围越大越好,我的理解是匹配够用就行

楼主:
楼上两位实在不好意思,跟你们讲了好久都是以我新的手工布线的板子来说的
我搞错版本了,给你们的板子是原来自动布线的,还没有220k 与470k校正电阻
下图是你们那个版本不装焊的电阻示意图,我那时标100k或0k的:

这个图是ENC-03的方向图,供焊接时参考:

网友:
静止时是1370mv左右,相差不过5mv。但是摇摆时会超过2V,但不超过3V,应该是正常吧?测量过两个轴都是这样的值。

楼主:
运放输出1.37V很正常,新的基本就是这个输出,猛烈摔过中点电压可能会变

网友:
feng_matrix  陀螺仪板给我发出来了吗?

楼主:
还没呢,上班不方便出去,周末给你发吧,另外你的淘宝地址对吗?

网友:
淘宝地址 不对!

网友:
【112楼】 feng_matrix

似乎不是这个版本

有点抓头,呵呵

楼主:
to :【117楼】 zhcool_521

上次MSN中的地址没记录下来,把地址MSN给我吧,或者发到邮箱

网友(2008-08-02):
feng_matrix

试验了一下 你送我的 小板,
原理图:

把ref基准电压调低,使静止输出为2.5v ,试验结果:

这是个交流放大器,在运动过程突然停止,会出现前冲现象(不会我电路参数有问题吧?),
我觉得不如用这套电路:

楼主:
我也在示波器上观察到这个现象,正在找原因,理论上不应该出来反相的波形的
上一个图是村田给的参考电路,其中加了两级滤波,可以消除噪声
下一个是德国人的直接放大,区别只在4.7u和100k的高通滤波
Vref加电解稳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可以试试把高通滤波去掉

网友:
对,把高通去掉 就好了,或者在4.7u两端跨一电阻会好一些!

楼主:
你在MSN上吗?

网友:
昨晚上没上msn

网友:
回复3楼:
ENC-03的陀螺,上淘宝,地址是: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chenwei_2008
地址在北京老中发电子大厦的3176柜台,假如您对陀螺要求高的话,可以在转台给您标定一下

网友(2008-09-03):
楼主,现在才注意你的贴子,你的这个 DIY的低成本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
调试的怎么样了?最近在MMA7260和ADXL330上举棋不定呀!

网友:
楼主你好,还能搞到这个板子吗?买也可以,给你发信一直没收到回复!
以前搞DIY PLC项目去了,每顾得上这个,现在才注意到,你的这个咚咚很好呀!
先谢谢了!我也是上海的

网友:
楼主麻烦收下信,MSN看不到你在线呀!

楼主:
收到了,呵呵,我现在MSN在线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有事出去了一会。邮件收到了吗?我MSN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图能否发给我一份?

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fork_nwpu@yahoo.com.cn

再次感谢。

网友(2008-10-20):
LZ您好,我是一个新人,对你的DIY的低成本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

请问你的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图能否发给我一份?

最好能买我一套PCB板

hhippee@hotmail.com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就在做用ENC-03RD和ADXL330的惯性测量系统,可是自己是个新手呢,什么都不懂,我的ENC-03RD和你的ENC-MA引脚不一样呢,我刚刚做出来一个板子,结果焊上后就烧掉了,原来是自己搞错引脚了,给的资料太模糊,能不能把你制作的PCB图给上传,谢谢。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18:54:00.

网友:
搂主你好,飞机模型采用了很多电机,这些电机都是磁场源,它们对你的电子陀螺影响有多大?

楼主:
【133楼】 bluemouse

关于ENC-03的管脚定义,去翻老帖子吧,有讲到的

楼主:
【134楼】 lyd_ouravr

陀螺仪用来测速度,加速度用来检测重力方向与外力加速度

这两种传感器基本不受磁场影响,受磁场影响比较大的是地磁传感器

地磁传感器一般是用来标定绝对方向的,基本的目视遥控四轴系统是不需要的

如果要做无人机自控驾驶系统才会用到,当然方向也可以不用地磁,比如双GPS等,但对体积尺寸有一定要求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图能否发给我一份?

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a7653421@gmail.com

再次感谢。

网友(2008-12-05):
feng_matrix  你好!我也想向你购买三轴陀螺仪的板子。但好像一直没见你上MSN。可否告知你的其他联系方式,有电话最好。我的邮箱是caishengsheng198715@126.com 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购买您的成品陀螺仪板子,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发个PCB,期待你的回复。 谢谢,qq422633076,tmj521521@126.com

网友(2009-01-05):
楼主请问你的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图能否发给我一份?

我的邮箱:lsj0510@126.com

万分感谢!!

网友:
我正在做这种板,不过我把CPU一起做上去了,可以测3轴加速度,3轴角速度,并且接收4路遥控器信号,输出4路信号.

既然都有了CPU,很自然就可以把稳定飞行的控制程序做进去.

欢迎讨论,我的QQ是104686434

网友(2009-04-02):
LZ,我在做一个轮式机器人,可能会用到陀螺仪,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资料,xidianxianfeng@tom.com我前几天给你发了一封邮件但是不见回复,再这里在发一次吧~谢谢LZ

网友:
LZ,能否共享一下您的这个delphi程序,我也想玩玩。多谢我QQ:305133595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程序另有用途,暂时不能开源

网友(2009-05-14):
我们现在在做四轴,想弄一个ADXL330的PCB板,哪里可以买到?你有吗?我qq是24437633

楼主:
【145楼】 ytong3635

PCB已经没有,下次打样我再带些,要等段时间

网友(2009-11-27):
feng_matrix 悟   很佩服你做的啊!什么时候再打样啊!我也想买一套啊!有了给我联系啊!QQ568138191 加我QQ啊!四轴学习中

网友(2010-01-29):
feng_matrix , 好佩服你! 可以给我打包一套吗? 我买! 包括软硬件!!!   可以麻烦你吗
msn你没在线!!!!!!  ?      可以和我联系吗?QQ123146768,EMAIL:123146768@QQ.COM

网友(2010-05-11):
怎么和你联系啊,我也想要这个资料。这个组合的计算出来的三个姿态角、位置和速度你是怎么计算啊。位置的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2010-06-10):
楼主板子上是不是有两个陀螺检测z轴的?

网友:
佩服!什么时候再打样啊!我也想买一套啊!有了刻和我联系啊!QQ184207438 加我QQ啊!四轴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一个,lz的儿子很可爱呀

网友:
大家好,我想找一个帮我编写陀螺仪程序的帮忙啊,要求三轴磁阻,三轴加速度.还有一轴的陀螺仪.编程费用暂定1万.硬件由我们做.如果有感兴趣的,请与我联系,我的的QQ:523859518 邢先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麻烦您一下,可不可以把陀螺仪和电调的PCB给我法一份啊,就是楼主所用的PCB板子的图,谢谢你了!小弟现在自己做了
我的邮箱:vs_vip@yahoo.cn。
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麻烦您一下,可不可以把陀螺仪和电调的PCB图和电路图给我发一份啊,谢谢你了!小弟现在自己做了
我的邮箱:vs_vip@yahoo.cn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买你的技术可以吗?我的QQ:523859518  Email:xingshucun@163.com

网友:
楼主,你能告诉你的手机号码吗?我有事情想与你取的联系

网友(2010-07-26):
看样子挺不错的

网友:
请教LZ下  传说三个ENC不能用一样的 比如两个用MA 另一个可以用MB 不然会共振  求解答

网友(2010-11-06):
回复 网友B:

用风枪吹上去,然后一拖锡就焊得很漂亮啦

网友:
想起原来焊mma7260,那叫个费劲啊.

另:LZ能发一份原理图和pcb图吗? up101@21cn.com ,谢啦!
另:用7260跟用ADXL330能差多少?7260在淘宝上卖13元左右。
另:enc-03在淘宝上18元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的原理图图否发给我一份?

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pab899@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2011-01-18):
非常好的帖子,学到很多东西!
不知现在楼主有什么新的进展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做的东西,不错。用的什么算法?四元数,还是余弦? 精度咋样?我最近也在做着东西,已经写好了,现场标定算法和姿态更新算法。 呵呵,有空咱们讨论下。这东西做云台的稳定不错,找个精度高点的,一定能卖出去。QQ1487494416

网友(2011-02-23):
很佩服楼主的智慧,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这个爱好者份电路图呢,谢谢!myem007@163.com

网友(2011-07-16):
膜拜高人!

网友:
膜拜高人!   顺便问能用在那个飞控上。

网友:
最近在做四轴飞行器,买的是m8的电调,但是我想选飞思卡尔的xs128芯片作为主控芯片,特求ENC的陀螺仪和MA7260的加速度传感器结合在一块的电路图和PCB,想把他们单独做板,如果哪位大大有现成的板卖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1-08-16):
回复 网友C:

楼主用的是03RC封装的.

网友(2011-10-03):
你儿子真可爱~~

网友:
楼主,您好,能给说说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在四轴飞行器中的作用么,二者的数据是如何结合使用的。我刚开始接触,谢谢

网友(2011-11-23):
向楼主学习,祝福楼主的孩子早日建功立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覺得這樣設計有問題,
不知道垂直的板子是不是真的固定的垂直,
大量生產時,你可能要想辦法保持全部的板子有一定良好的垂直性...

另外,如果小板子震動的很利害也會影響最後計算結果

网友:
这个陀螺仪控制起来复杂吗?

网友:
楼主太有爱了……
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帖子,学习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2012-02-19):
很佩服楼主的智慧,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这个爱好者份电路图呢,谢谢!QQ453517913

网友(2012-04-24):
楼主的控制部分怎么做的啊  是不是用的传统的PID?

网友(2012-07-10):
楼主,看你这么厉害请教一下啊,我现在要做个遥控器用到3轴陀螺仪与加速计,在摆放的时候放到哪个位置比较好呢,遥控器都是长方体的啊。放中间位置是不是会好一点啊。

网友:
加速计那么贵啊?
我这里好像还有几个吃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