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on 损坏的原因可能是电脑电源插头地线未接!

楼主(2008-04-04):
相信很多人家里的电脑电源插头接地线都是未接的,电脑开关电源的EMC滤波电容和Y电容都与电源地和机壳连接,如果电源插头接地线悬空会导致220V的交流电通过这两个电容(尽管电容较小,但最坏情况下也有数毫安的电流)串入Dragon的电源地,如果手碰到Dragon的IO口或其它元件的引脚,高达300V的电压就会加到相应元件上,结果可想而知.

在天气比较干燥时,人体对地电阻较大,就算碰触也可能不损坏,但阴雨天时,问题就来了.如果原因果真如此,给Dragon  披上外衣,可以杜绝人体碰触Dragon 的元件,但如果碰触Dragon 与电路板的IO接口,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给电脑机壳良好接地.看到这里的帖子说有实验室里的30多台Dragon被学生折腾,无一损坏,可能就是实验室的电源插头接地线是真正接地吧.

网友:
是的,我们的AVR32论坛版主金刚的学校,就有30台Dragon,使用了半年,无一损坏。

现在这30台Dragon, 已经寄到我们处,我们帮忙制作了防护罩。

网友:
另:分析得很好,比较有实用价值。cool !

-------------------------------------------
大家请用以下的两种方法测试你的电脑是否已经接地好了:

1。作电笔测量电脑外壳是否带电。

2。用万用表测量地线与零线间应该在1.5V以下,地线与火线应该在220V左右。

楼主:
阴雨天老是被电脑外壳和USB线电击才想到这个.

网友:
是的,我手里坏的两个可能就是因为同事的电脑没接地,导致烧板。在我机器上用的时候没有烧过。

网友:
明白了。
即使电路中没有这个电容,高电压依然可以通过杂散电容传过去。

网友:
所以手腕静电接地线卖的很火!

网友:
手腕接地线保险不?
是不是还要在线路出口DIY上保护二极管???

楼主:
这个不是静电,手腕接地会适得其反.

在USB口输出的5V电源上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能会有一定效果

网友:
【1楼】 armok 阿莫

是的,我们的AVR32论坛版主的学校,就有30台Dragon,使用了半年,无一损坏。

现在这30台Dragon, 已经寄到我们处,我们帮忙制作了防护罩。
---------------------------------------------------------------------------

哈哈,已经拿回来了,加了套子感觉安全性高了很多,可以发给学生带回宿舍自行实践了。
谢谢阿莫了~帮了大忙了。

网友:
不接大地会有110v的电压
曾经因为示波器没接地,而焊台接了地,地线夹子夹着板就焊接,把芯片的一个脚烧得对地短路了

网友:
哈哈....楼上的情况和我遇到的一模一样,也是引脚对地短路!而且搞坏了两个芯片才明白是什么回事!

网友:
笔记本是2芯插头怎么办?

网友:
看来只能使用的时候尽量小心,一切都连接妥当了,放在绝缘纸上,然后再插上USB,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08-06-06):
笔记本是2芯插头怎么办?
-------------------------------
可能不用Y电容

网友(2008-07-10):
1.电源插座零线与地线间的电压是0V
2.火线与地线间的电压为220V。
3.零线与地线间的电阻为无穷大
4.电脑外壳与电源座的地线之间,电阻为无穷大,不是0
5.电笔测量电脑外壳是不带电。

这样能算可靠接地了吗?

网友:
1.电源插座零线与地线间的电压是0V
2.火线与地线间的电压为220V。

是的,这就表示可靠接地了。

一般不会是0V的,1.5V以下就很OK了。

网友:
说起来我的dragon烧掉的原因是我的系统采用的“浮地”,一时大意就爆掉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插头是欧标的,接地端子被拔掉了,这样的话这台笔记本用上dragon会损坏么?

网友(2008-10-10):
我也想问一下,笔记本对dragon影响

网友(2009-05-09):
说明上说测试可靠接地的方法有四条:
1.测试电源插座零线与地线间的电压应小于1.5V,电压值越低,接地越好。
2.测试火线与地线间的电压应为220V左右,如电压值很小,说明没有接地线。
3.断开市电,测试零线与地线间的电阻应为无穷大,如是0R左右,则没有接地。
4.测试电脑外壳与电源插座的地线之间的电阻,应为0R 左右,如为无穷大,请
更换电脑电源线。

但是我测的第1,2,4条是符合的,但是第三条不符合,请问这是什么状况?算不算可靠接地?

网友(2009-08-27):
有个疑问啊,电源芯片损坏在这里:http://www.aplomb.nl/TechStuff/Dragon/Dragon.html 的最底部说的不是这个原因。
似乎那个解释更合情合理一点。
有人有没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