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个达林顿管 并联使用,总烧掉一个管子。

楼主(2008-04-04):
如题,各位大侠有没有均流方案~!

网友:
晶体管超过安全工作范围就容易发生二次击穿;多管并联时均流问题是很头痛的。
试试在CE上接稳压管先防止一次击穿,然后再限制基极上的电流防止二次击穿。总之一定要保证晶体管上通过的电流所有时间内都不能超过手册上的安全工作范围。

另外焊接前应先测好,保证4个达林顿管的放大倍数非常接近才能在一起使用,否则放大倍数最大的那个总会导通最多的电流,最终容易热烧毁。

不知道你是什么应用,如果可能的话把达林顿换成功率MOS管这样并联后MOS会自动均流。

网友:
4个达林顿并联,搞什么?电路图?

你要多大电流?1个MJ11032就有50A的电流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mj11032啊,
做个蓄电池恒流放电电路,搞得头都晕了, 一上去就烧管子!

网友A:
三极管一般没有并着用的,MOS管怎么并都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楼主:
mos管也试过了,同样问题

楼主:
mos管的电路和上面一样,只是管子换成了IRFP460A
一个个管子单独试的时候是很好的,很线性的, 但是 只要一并上去,放电在10A左右,没一会,就会有一个管子击穿,电流一下满偏!

网友B:
MOS管栅极要分别接电阻的,否则会自激
而且MOS的驱动也需要在10V以上,不知道你的驱动电压有这么高吗?

另外最好用PWM来控制放电电流,线性的发热量太大...

网友:
不是恒流放电电路

网友C:
放电电阻阻值是多少?1欧吗?建议在每个管子集电极接4欧电阻,代替该1欧电阻,保证没事!

你在发射极加均流电阻还不如在基极加均流电阻好,如果在基极加均流电阻,也保证没事!

还有你要注意管子的散热.

MJ11032内部是由两组达林顿管并联的,均流效果不好,你可以选用MJ11015,电流可达30A,里面是单组芯片,两个就够了.

还有,IGBT管完全可以替代达林顿管,驱动也容易,在这里单个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价格也比四个MJ11032便宜啊.

网友:
6楼的图在基极加入均流电阻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
0.03欧姆太小拉,换1欧以上的试试

网友:
按【10楼】 jj3055 说的去做,加上分开的基极电阻,没错。

网友:
基级均流。

网友(2018-05-14):
引用 网友B:
MOS管栅极要分别接电阻的,否则会自激
而且MOS的驱动也需要在10V以上,不知道你的驱动电压有这么高吗?

你好 我想请问下 达林顿管的工作条件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三极管的话 可以根据正反偏确定工作状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一般没有并着用的,MOS管怎么并都没问题

mos管 并不是可以随便并的, 两个并联 第二个只能算一半用。且务必将管子温差控制接近,也就是对称相邻安装。且管子一致性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3欧姆太小拉,换1欧以上的试试

不烧mos 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电电阻阻值是多少?1欧吗?建议在每个管子集电极接4欧电阻,代替该1欧电阻,保证没事!

你在发射极加 ...

外加两点,电阻靠近mos管, 4条驱动线 从驱动引脚拉出来,接近等长等粗,让开启同步
4个mos管,结电容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建议加驱动。很可能没有驱动造成的内阻偏大才是烧管子的真正原因(开关时间过长),还有驱动电压是否足够?

网友:
大电流 IGB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