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 ghost2 的“风火轮”,大家论一下需用到什么加工设备及工序好。

楼主(2008-04-04):
这是ghost2的是“机器人用的万向轮”阿莫说的“风火轮”-------有点像。

上侧视图 (原文件名:01.jpg)

上视图 (原文件名:02.jpg)

侧视图 (原文件名:侧视图.jpg)

中线剖视图 (原文件名:中线剖视图.jpg)

楼主:
我的加工方法:
   工件可以加工;只是工序比繁复(一个支架+8个辊轮;
   需用的工序:车床加工圆坯——》铣床加工8个轴头位(用度头)——》数控设备加工8个辊轮安装位(需用到夹具来定位加工反面的4个位)——》加工8个轴孔(要用夹具来定位,否则可能4个轮不平衡);用胶棒在车床加工8个辊轮。

楼主:
数控雕刻机就可以了,无需用到加工中心。

楼主:
不知道ghost2能否把这个也开源算了,把图纸贴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给ghost2大侠发了邮件,等待他的回复,如果他确认了,我还是要所有的环节经过aromok,让大家能够知道所有的加工工序。

网友:
这个全向轮好贵的,以前见过要好几百一个。如果能生产一些低价的拿到邮购部去卖,应该会受欢迎~

网友:
这类型的部件用人手加工的话,工时费不会低的,在一般铸造厂(包含铝挤型材厂)铸成的强度又会太差. 不知有没另外又便宜又快速的方法?

网友:
大量生产开模注塑。把它变成消耗品。

楼主:
【7楼】 lfkkk126  的提议是可行的。
      以后大家有什么部件需要加工的可以发到机械加工论坛上来,我可以配合大家做一部分放在armok邮购部上。大家认为有需要的,我来开模都可以。

网友:
这市场真有这么大我相信劣质品早已蜂拥而至。

网友:
我搜了一下这个东西动不动过百元而且不只用一个对机器人开展是利还是害?

网友:
http://www.yrobot.cn/product_121.html
http://www.dfrobot.com/html/product_126.html
没多少人能玩得起市场应该很小的
这个只要200四个一组,应该就是塑料的。http://www.robotfocus.com/chanpin/zhongming/jimu/jiben/200710/555.html

网友:
个人感觉长痛不如短痛,用粉末压铸比较好,闭模锻也可以。切削太复杂了。

网友:
版主,可以开源的,本来就是为了机器人版做的。
你直接把可以加工的图纸贴出来吧,不过需要注明“仅用于个人爱好,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当然,阿莫这里商业授权没问题。
PS.本人任版主之后,一直没有啥动静,心里有愧啊

网友:
ghost2是45度均分,这样就有死角(直角处是主轴接触地,而不是子轮接触地)。
我用60度均分,没死角。但是每个轮子的轴与主轴的接触只有2-3mm,强度不够?不好办!
往大的做好做。我的轮直径现在已经有60mm了。好像也大了些。理论分析。不是机械专业的。不好画啊!
画出来也不好做!

网友:
>ghost2是45度均分,这样就有死角(直角处是主轴接触地,而不是子轮接触地)。
已经留有余量,轴碰不到的,但是软性地面不好说。
如果卡簧够薄,可以紧贴滚轮安装用以固定滚轴,以实现轴两端不外露,但是承重会减小很多。

以前也设计过60度角的,但是解决不了支架和轴接合处的强度。

网友:
明白了
我的强度也不行!

楼主:
可以不用卡簧啊,辊轮轴孔与轴留间隔,让辊轮在轴上跑比轴跑在支架上的受力强度要大。

网友:
回到正题。加工轮架时增加一两个定位孔这样钻小轮轴孔时会不会容易点?

楼主:
不管怎样都要加工一套夹具才能保证8个辊轮的定位正确,所以定位孔就不是必需的了。

网友:
有了定位孔加工轮架正反面也容易点吧?

楼主:
反面就可以用加工好的辊轮位做定位了。

网友:
不太清楚做什么用?如果小轮不能驱动的话,横向不能定位,在受横向力时,就会侧滑.能否给讲解一下.

网友:
>可以不用卡簧啊,辊轮轴孔与轴留间隔,让辊轮在轴上跑比轴跑在支架上的受力强度要大。
轴于支架紧配合?会不会时间长掉出来?

楼主:
轴可以一端紧配合、一端搓花。

网友:
版主,我还在调整尺寸,加工的事情暂时挂起。
另外,其它样式的万向轮不知道有没有专利问题

网友:
>这东东专利没有什么关系的,放心做就行了。
这个轮子的6滚轮形态国内有人申请过专利的(CN98117872_3),前年因为没有续费,专利失效了。
我倒是觉得中.鸣.的那个轮子不错,可以做到较小厚度。不知道有没有专利保护。
其类似的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过,手头也有份PPT。
其中图片:

楼主:
这个不错,加工又简单。

网友:
最近赶项目,得过段日子出图了

网友:
我想买一个收藏!
MM?

网友:
这东西加工好象有点烦琐,最好把设计改一下,变成分体结构,加工好后再组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