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叫我的舵机动起来??

楼主(2008-04-05):
刚刚新买了个 HSR-5995TG 舵机一个 可是用MG16调出来20msPWM的周期 和1.5ms左右的脉宽 就是不动 非得把舵机的控制线不停的触动单片机的PWM输出引脚 舵机才会动一动 请问 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呀 指点迷津 小弟谢过!!

网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引脚信号定义***************************//

#define up     (PINC&0x01)  //PC0=0X01
#define down   (PINC&0x02)  //PC1=0X02
#define left   (PINC&0x40)  //PC6=0X40
#define right  (PINC&0x80)  //PC7=0X80

#define x_on  (PORTD|= (1<<5 ))          //x高 PD5
#define x_off (PORTD&= ~(1<<5))          //x低
#define y_on  (PORTD|= (1<<6 ))          //y高 PD6
#define y_off (PORTD&= ~(1<<6))          //y低

#define DOG_on  (PORTB|= (1<<2 ))
#define DOG_off (PORTB&= ~(1<<2))
#define led_on (PORTB&= ~(1<<0))
#define led_off  (PORTB|= (1<<0 ))
#define led1_on (PORTB&= ~(1<<1))
#define led1_off  (PORTB|= (1<<1 ))
#define TCNT0_temp 0xb0
#define first_temp 62
//******************全居变量*************************//
uchar x_value; //X轴角度
uchar y_value; //Y轴角度  范围:0-180 初始化的时候为90度
uint x_delay_temp; //x轴延时时间(T0中断次数)
uint y_delay_temp; //y轴延时时间(T0中断次数)
uchar new_key_flag=0;
uchar key_value;
uint tab_temp;
const uint tab[181]={63,64,65,67,68,69,71,72,74,75,76,78,79,81,82,83,85,86,
87,89,90,92,93,94,96,97,99,100,101,103,104,106,107,108,110,111,112,114,115,
117,118,119,121,122,124,125,126,128,129,131,132,133,135,136,137,139,140,142,
143,144,146,147,149,150,151,153,154,156,157,158,160,161,162,164,165,167,168,
169,171,172,174,175,176,178,179,181,182,183,185,186,187,189,190,192,193,194,
196,197,199,200,201,203,204,206,207,208,210,211,212,214,215,217,218,219,221,
222,224,225,226,228,229,231,232,233,235,236,237,239,240,242,243,244,246,247,
249,250,251,253,254,256,257,258,260,261,262,264,265,267,268,269,271,272,274,
275,276,278,279,281,282,283,285,286,287,289,290,292,293,294,296,297,299,300,
301,303,304,306,307,308,310,311,312};
//**************************端口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3;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60;
DOG_off;           //
x_off;
y_off;
led1_off;
led_off;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0F;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8uSec
// actual value:  8.000uSec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TCNT0_temp; //set count
OCR0  = 0x60;  //set compare
TCCR0 = 0x01; //start timer
}
//**********************长延时程序50ms**************************//
void delay50ms(uint t)
{
        uint i;
        for(;t>0;t--)
                for(i=0;i<5000;i++)
                        ;
}
//******************装置复位 27H*******************//
void reload(void)
{
CLI();
delay50ms(1000);  //长延时,停止喂狗
}
//********************喂狗>50ns*****************************//
void dog(void)
{
  CLI();
  WDR();
DOG_on;
asm("nop");
asm("nop");
asm("nop");
DOG_off;
SEI();
}
void led(void)
{
led_on;
  delay50ms(5);
  dog();
  led_off;
  delay50ms(5);
  dog();
}
//**********************角度-延时时间**************************//
uint get_delay_time(uchar t)
{

   // ulong j=0;
        uint b_temp,i;
        /*
        j=t;
    j=j*20000;
        j=j/1800;
        j=j+500; //j=500+t*20000/1800;500+t*11.111111
        b_temp=j&0x0000ffff; //低16位有效,
        //因为定时器的时间周期为8us,所以此数据需/8;
         b_temp=b_temp/8;
         */
        b_temp=tab[t];
        tab_temp=b_temp;
return b_temp;
}

//************************键盘获取程序********************//
uchar getkey(void)
{
uchar back_temp;
back_temp=PINC&0xc3; //PC0-1--6-7
key_value=back_temp;
return back_temp;

}
//************键盘处理*****************
//通讯扩展:串口接收到0x01 0x02 0x40 0x80  相应表示对应的键按下,
//接口方便,亮灯程序处,发送超限指示
void key_work(void)
{ uchar key_value;
  key_value=getkey();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c2:  //上
             y_value=y_value+1;
             if(y_value>123)
                  {
                   y_value=123; // 最大123度
                   led();//亮灯表示到限
                  }
                  new_key_flag=1; // 键盘更新标志
                  break;
    case 0xc1:  //下
             y_value=y_value-1;
             if(y_value<1)
                  {
                   y_value=1; // 最小1
                   led();//亮灯表示到限
                  }
                  new_key_flag=1; // 键盘更新标志
                  break;
    case 0x83:  //左
             x_value=x_value+1;
             if(x_value>123)
                  {
                   x_value=123; // 最小1
                   led();//亮灯表示到限
                  }
                  new_key_flag=1; // 键盘更新标志
                  break;
    case 0x43:  //右
             x_value=x_value-1;
             if(x_value<1)
                  {
                   x_value=1; // 最小1
                   led();//亮灯表示到限
                  }
                  new_key_flag=1; // 键盘更新标志
                  break;
        default:
             new_key_flag=0; // 键盘更新标志
         break;
   }
}
//***************开机,xy方向都是90度,处于中间位置
void xy_first(void)
{
x_value=first_temp; //开机为90度位置,中间
y_value=first_temp;
x_on;
y_on;
x_delay_temp=get_delay_time(x_value);//定时器需要中断的次数
y_delay_temp=get_delay_time(y_value);
timer0_init(); //开定时器0,开始延时
delay50ms(5);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main_ch=0;

CLI(); //关总中断
IO_Init();           //I/O口初始化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有键盘按下的时候打开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1;    //T/C0 溢出中断使能
SEI();          //开总中断
//开机初始化云台xy的位置,均为90度,镜头指向中心位置
led();
xy_first();
led();
asm("nop");
//timer0_init();
while(1)
  {
// led();
// xy_first();
// timer0_init();
  key_work(); //处理键盘
  if(new_key_flag==1) //有键按下,输出对应的方向
   {
     x_delay_temp=get_delay_time(x_value);//定时器需要中断的次数
         y_delay_temp=get_delay_time(y_value);
          x_on;
      y_on;
         timer0_init(); //开定时器0,开始延时
         delay50ms(5);
   }
  delay50ms(20);

  dog();

   asm("nop");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TCNT0_temp;  //重新加载数据,
//PORTD=~PORTD;
//定时器的计数周期内,下面的计算必须完成,否则定时时间不准确

//x方向延时计数
  if(x_delay_temp>0)
  {
   x_delay_temp=x_delay_temp-1;
   if(x_delay_temp==0)
   {
    x_delay_temp=0;
        x_off; //延时时间到,拉低输出x
   }
  }
//y方向延时计数
if(y_delay_temp>0)
  {
   y_delay_temp=y_delay_temp-1;
    if(y_delay_temp==0)
         {
          y_delay_temp=0;
          y_off; //延时时间到,拉低输出y
         }
  }
//xy方向都结束,关闭定时器
if((y_delay_temp==0)&(x_delay_temp==0)) //xy方向延时计数结束关闭定时器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0;
  }
asm("nop");

}

网友:
估计是你电源不行

舵机最好单独供电

我用的8.4v  20路舵机控制

网友:
改变周期5MS---16MS
高电平0.5MS---2MS

网友(2008-06-18):
周期20MS,1.5MS 最大2MS,最小1MS 电压峰值大于3.3V一定能动的,最好找个上不去看看你的波形

网友:
那示波器看呀

网友(2009-07-17):
我也有个舵机,不会用,呵呵

网友:
高电平宽度要在1~2ms之间变化舵机才会动,不同的宽度对应不同的位置,否则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

网友:
正向和反向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