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键盘扫描程序有一个按键怎么也运行不正常?

楼主(2008-04-05):
以前写过键盘扫描的程序,下载到at89s52上面很正常,但是如果移植到mega16上按键k4-1就不能正确显示,led灯在不停闪烁,其他的按键都是正常的。敬请各位大侠指教:
winavr中程序如下:

//PORTD0~3分别接X1~4;PORTA0~2分别接Y1~3;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PORTA=0XFF,DDRA=0XF8;  //PORT0~3为输入状态,内部上拉
        PORTB=0XFF,DDRB=0XFF;
        PORTC=0XFF,DDRC=0XFF;
        PORTD=0XFF,DDRD=0XFF;
while(1)
{
scan:
//first line
        {
                PORTD&=~(1<<PD0);PORTD|=(1<<PD1);PORTD|=(1<<PD2);PORTD|=(1<<PD3);
                if(!(PINA&(1<<PA0)))
                        {PORTB=0XF1;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1)))
                        {PORTB=0XF2;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2)))
                        {PORTB=0XF3;goto delay;}
                else

//second line
        {
                PORTD|=(1<<PD0);PORTD&=~(1<<PD1);PORTD|=(1<<PD2);PORTD|=(1<<PD3);
                if(!(PINA&(1<<PA0)))
                        {PORTB=0XF4;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1)))
                        {PORTB=0XF5;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2)))
                        {PORTB=0XF6;goto delay;}
                else

//third line
        {
                PORTD|=(1<<PD0);PORTD|=(1<<PD1);PORTD&=~(1<<PD2);PORTD|=(1<<PD3);
                if(!(PINA&(1<<PA0)))
                        {PORTB=0XF7;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1)))
                        {PORTB=0XF8;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2)))
                        {PORTB=0XF9;goto delay;}
                else

//forth line
        {
                PORTD|=(1<<PD0);PORTD|=(1<<PD1);PORTD|=(1<<PD2);PORTD&=~(1<<PD3);
                if(!(PINA&(1<<PA0)))
                        {PORTB=0XFA;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1)))
                        {PORTB=0XFB;goto delay;}
                else if(!(PINA&(1<<PA2)))
                        {PORTB=0XFC;goto delay;}
                else
                                PORTB=0xff;

                          }//end forth line
                        }//end third line
                }//end second line
        }//end first line

delay: _delay_ms(1000);

        }//end while
}//end main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兄弟在avr—51实验板上运行键盘扫描程序时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请下载我在上面贴出的前2篇的教程电子稿学习.见第9章.

楼主:
多谢马老师,我运行这段程序时出现的这个问题,又看不出程序有什么毛病的,所以一直有疑问。

网友:
尽管我可以给你提示,但不想直接回答.只所以建议你下载我的电子稿,是想让你学习更好的设计思路和方法.里面的例子肯定比你的好,而且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讲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