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底盘,兼容两种布局。(SolidWorks)

楼主(2008-04-05):
同样的零件,可以装配成两种布局。主要加工的零件是尾管的安装底座和中间的圆盘,材料是铝。
零件加工到手就装配试试,希望不至于太重....

另外:请教这两种布局在控制和性能上各有什么特点么,望高手指教。

网友:
第二种看起来平衡一点,。。呵呵
启动时,升力都向上!

网友:
效果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两种我都试过,第一种强度高,但4桨不在同一受力面
第二种机械结构完全对称,但对中间圆盘的强度要求较大
可能会出现4臂上下晃动的情况

网友:
中间用铝块转4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