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ENC-03系列一般选那款呢?

楼主(2008-04-05):
RT
在官方网站上列出了三款:

enc-03ja (原文件名:enc-03ja.gif)

enc-03ma (原文件名:enc-03ma.gif)

enc-03r (原文件名:enc-03r.gif)

网友:
数据手册有吗?
另:

Scale Factor        0.67mV/deg./sec.         0.67mV/deg./sec.         0.67mV/deg./sec.

什么含义?

楼主:
【产品说明】  详细信息:
压电震动陀螺仪
ENC系列
如果角速度施加于震动物体,则这种角速度传感器采用互补(复合向心)的原理,Murata公司的统一的双压电震动单元用作传感器元件组,从而使压电陶瓷既用来激励又用来探测。
该单元的使用简化了设备结构和电路组态,使其提供杰出的性能成为可能。
这种传感器对于移动物体要求高精度测量时可用做位置控制和姿态控制。
性能: 超小型和超轻型
快速响应
低驱动电压、低电流消耗
内部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实现可靠的性能
应用:在视频和静止照相机检测手的移动
在自由台面和隔离器的各种震动下检测震动
检测自身移动

部件号 ENC-03J
供电电压 Vcc +2.7---+5.5 Vdc
比较电压 Vref +1.25---+1.45 Vdc
消耗电流 在Vcc=+3.0V时 Isup 2.5---4.5 mA
最大角速度 ωmax +300 度/秒
静态输出(偏置)在角速度=0时 V0 -0.55---Vref---+0.55 Vdc
刻度因子 Sv -20%---0.67---+10% 毫伏/度/秒
刻度因子的温度系数   -20---+10 %FS
线性   -5---+5 %FS
响应  相位延迟90度   DC p50 Hz
工作温度范围 Topr -5---+75 ℃
储存温度范围 Tstg -30---+85 ℃
尺寸   15.44x8.0 mm
重量   1.0 g

部件号说明:ENC   -03    -JA
系列  模式    共振频率JA-22KHZ
                             JB-24KHZ

网友:
现在比较常见的是enc-03ma

网友:
我手头上的就是MA

网友:
能介绍一下,如何用好它吗?

另:大家能找找看,现在的MEMS 类型的GYRO芯片哪些合适的?

呵呵!  我打算用48pin的STM32 试试搞电机驱动.

网友:
封装不同,能买到那个就用那个呗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第一款,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9/ourdev_245062.gif

建议大家用第二款,因为比较容易买到且价格要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