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puter -基于AVR单片机的汽车电脑

楼主(2008-04-05):
carputer -基于AVR单片机的汽车电脑

Carputer - AVR based car computer
Widely known as carputer,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for:

    * calculating speed, fuel consumption, economy driving, e.t.c.
    * displaying information about temperatures and control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n your car.*
    * controlling other devices, like electrically opened windows.*

The system is based on ATMega MCU programmed in C language.

原贴:http://code.google.com/p/xarias/

网友:
不知喷油信号从哪来的?我也想做个类似的东东,不过想要的功能太多,所以现在还没开始做.(也许最终也做不了~~)

网友:
谢谢。

不过我的汽车(毕加索)上面显示的功能全部都有了 :)

网友:
不知道信号怎么获取

网友:
这个东西是太监项目,他的数据应该是从行车电脑来的,但它并没有电路图。

网友:
行车电脑来是应该是经过量化后的脉冲,这个东西只是用来计算和显示的作用。

网友:
四楼:什么叫太监项目?好奇.

网友:
【4楼】 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 ,

是的,应该是太监项目。 普通的汽车,如便宜的QQ,不可能加上实时油耗功能的。需要原车在设计时已经有这个功能,后期是无法加的。(除非超级diy高手。)

网友:
6楼的,太监和正常男人相比是不是少点什么的?

网友:
而且是缺少最重要的“部件”。

网友:
基本没用。

网友(2010-01-04):
说的很对啊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挺有用的,我们公司有个日本人就做了类似的东西,可以模拟发动机,当然比这个复杂多。
ECU给出喷油时间,carputer 根据加电时间的长短,产生不同的时序图,提供轨压等系统信息,ECU根据这个信息判断喷油时刻和时间是否正确,形成一闭环系统。
我用AT90CAN128做了GPS+CAN功能的小板子,想在自己的车上通过发送CAN报文实现巡航等功能,但由于小车没有标准的协议,牵涉到软件的开发等等,所以就暂时搁置了。

网友(2010-06-12):
汽车电脑

网友(2010-08-01):
这东西没协议就是个0,现在都是CAN线的了

网友:
我还以为有什么GPS,加速器传感器...

网友:
我能做这些功能,可是我没有汽车。买不起。

网友:
意义不大,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有车载电脑了。我的车,还自带四轮气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