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5V-12V开关升压的“固体继电器”电路(可用于低压控制高压大电流负载)

楼主(2008-04-06):
电路大图:./bbs_upload/files_9/ourdev_245604.gif

做了一个自带5V-12V升压的MOS管驱动电路,用于低压推动高功率/高电压负载。(已仿真通过)

这个电路的特点:

1.使用MOS管做负载开关,发热量低。
2.MOS管驱动电路速度快、低开关损耗,可输入PWM用于调节负载电压(<20KHz)。
3.升压电路采用晶体管震荡+BOOST开关升压模式,低发热、相对于555方案成本也低。

网友:
固态继电器应该带光隔吧,这样弄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楼主:
嗯 用在>100V电压情况下在CONTROL_IN处用光耦隔离一下更好

楼主:
改进了一下,低压5V输入处用4007和驱动电路隔离,单片机驱动处加上了一个光耦,现在应该没有安全隐患了。

电路大图:./bbs_upload/files_9/ourdev_245862.png

网友:
顶一下,虽然暂时用不上。

网友:
谢谢.不过光耦两边共地? 那用光耦还有意义吗?

网友:
用稳压管和Q1共同构成电压检测更好些.

楼主:
这个地是测试时候用的,实际使用时去掉直接接单片机输出。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用什么仿的? 看样子挺帅的

网友(2010-09-07):
留个记号,以后用。

网友(2011-12-14):
这个不错,留着下次用。。

网友(2013-06-05):
这个不错,留着下次用

网友(2013-09-13):
非常感谢,单片机如何驱动12V电路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
Q3用U2替代  会不会省掉一个三极管呢?

网友:
Q3 Q4 Q6是推挽电路吗? 如果是的话控制端在接地的位置有没有作用哦! 我小白,见笑了,还请赐教。

网友:
能解释一下三极管Q3的作用吗?

网友(2014-09-08):
电路比较简洁啊。收藏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2015-03-11):
升压电路采用晶体管震荡+BOOST开关升压模式   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