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三极管pnp型的,发射集和集电集哪个接电源,有什么区别,我看电路图,有c接电源的

楼主(2008-04-06):
请问下关于三极管pnp型的,发射集和集电集哪个接电源,有什么区别,我看电路图,有c接电源的也有e接电源的,不明白。

网友:
不是吧,PNP还有C接电源的(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负电源的时候),
要搞明白很简单,一般情况下,不管NPN还是PNP,只要看E极的箭头就知道到底哪个接电源,箭头代表电流的流向,总是由高电压往低电压,

网友(2009-01-16):
一般情况下,不管NPN还是PNP,只要看E极的箭头就知道到底哪个接电源,箭头代表电流的流向,总是由高电压往低电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PNP管c接电源是共集接法,用作电压跟随器,e接电源是常用共射电路

网友:
好像C极跟E极都是可以接电源的。

C极接电源时,B(电流放大倍数)大点;

E极接电源时,B小点;

无论是NPN还是PNP都有这样的接法,不知是否,只是看过,没用过。

网友:
电源可以反接,但放大倍数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