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 充电器里面的

楼主(2008-04-06):
(无正文)

网友:
12A30V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里面是两只,故那两个引脚要连在一起。

另一极是引用散热片。

网友:
刚打开,图片显示了1/3的时候,看上去还以为是什么海洋生物

网友:
大电流低电压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基本参数:If=12A,Vr=30V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site.com/datasheet/12CWQ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