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刷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04-07):
请教:三相无刷电机PWM控制,PWM调制上桥臂与调制下桥臂各有何利弊?

网友:
应该说都一样,具体要看你用什么模式的驱动了

楼主:
在关断期间续流的路径不一样,可能产生的电压与温升会不一样。

网友:
看看这个文档里面说的

楼主:
谢谢3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