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在进入睡眠模式后电流能多少?

楼主(2008-04-07):
如题,今天让我的M128进入睡眠,测量到的电流还有5mA,感觉有点大

网友:
哦, 不用的I/O 是怎么设的?

楼主:
所有的端口都没开都是DDR=0 PORT=0的中断AD什么的也都没打开,今天只是想纯粹量下睡眠电流是多少的

楼主:
不会吧,楼上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再顶起来,我做测试时的电压位3.7V 使用的内部8M振荡器

网友(2012-05-03):
请问hzpyl ,15uA是怎么做到的,我的进入睡眠模式电流还是有5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