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只定义在config会出现link error?

楼主(2008-04-07):
当只定义在config.h里面 如 extern INT8U Key。编译会出现Linker error: undefined external 'Key'。怎么回事呢?
还有para数组也是。也发现非要在main.c里定义才不会连接错误。

网友:
是的
"非要在main.c里定义才不会连接错误"

extern INT8U Key  表示外部的變量key, 如果INT8U Key 不存在, 那麼extern INT8U Key就會出錯.

网友:
不会吧,我们编译都正常的啊
而且 config.h 本身就是 include 在main.c 的头上的,怎么会这样呢?

给我一些出错信息,我看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