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老师:反汇编经验?

楼主(2008-04-07):
avr的反汇编,目前,我已经将hex文件反汇编成了asm了,但是基本不能编译,只能慢慢的整理,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工作,进展效率太低,请问马老师,关于反汇编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反汇编我做过一个,首先你要确认转换出来的ASM没有BUG,在进行编译的。还是要从你的反汇编程序中找BUG,一定要对照datasheet中的操作代码和汇编规则进行核对,不要忘记NOP(),这个很重要,还有不要丢失相应的地址